看我设计的油压机的系统图有问题吗?--请教

楼主(2008-05-19):
系统最高压力25MPa
快速下降180mm/s
工进14mm/s
快速回程60mm/s
滑块行程600mm
顶出行程200mm

楼主:
这个是集成块等效原理图

网友A:
发现几个小问题:
1、小缸的电液换向阀好象少了一个背压阀吧
2、电机型号,不知道是否写错拉,用不了这么大吧
3、大缸回程,只靠充液阀是否可行,另外就是回程的时候要不要用一个小的无泄露阀释压。

楼主(2008-06-18):
引用 网友A:
发现几个小问题:
1、小缸的电液换向阀好象少了一个背压阀吧
2、电机型号,不知道是否写错拉,用不了这么大吧
3、大缸回程,只靠充液阀是否可行,另外就是回程的时候要不要用一个小的无泄露阀释压。

小缸的电液换向阀加上背压阀起什么作用啊?
我的电机是根据泵的驱动功率选的,有可能算错了。
我用的充液阀是带有小阀芯的,可以通过先打开小阀芯释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