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缓冲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19):
我现在使用的时NUMAX的汽缸,缸径80mm,行程75mm。汽缸两端带有缓冲,请教,这里的缓冲是什么意思。汽缸两端各有一个内六角的调节空。是不是用来调节缓冲的。怎样调节。

网友:
缓冲就是把速度减慢,防止由于气缸速度过快撞坏缸底.

网友:
1.调节汽缸的行程位置,起限位作用
2.减小汽缸的冲击力
楼主看过实物就会明白的

网友:
汽缸缓冲就是防止并减小活塞运动至汽缸两端(汽缸盖)极限位置时的冲击,一般情况顺时针旋转内六角的调节螺丝为增大阻尼,增强缓冲效果;逆时针旋转调节螺丝效果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调节缓冲对气缸的行程有多大影响。在选用气缸时是否要考虑缓冲对行程的影响。

网友:
调节缓冲对气缸的行程没影响(前提是你不要把缓冲节流口全关掉了)。

网友:
建议楼主亲自尝试调节一下,在看看图纸,如有可能将其分解,就会豁然开朗!

网友(2008-07-10):
缓冲的作用是使活塞运动接近缸底或缸盖是减慢速度,达到减小冲击的目的。通常有活塞杆上的缓冲环完成。内六角的调节螺丝是相当于阻尼气路上的节流阀,调整气路中的流量的。顺时针旋转,速度减慢;反之,速度加快。

网友:
气缸缓冲是用缓冲密封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我现在使用的时NUMAX的汽缸,缸径80mm,行程75mm。汽缸两端带有缓冲,请教,这里的缓冲是什么意思。汽缸两端各有一个内六角的调节空。是不是用来调节缓冲的。怎样调节。

张朝阳改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