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通气量怎样计算?

楼主(2008-05-19):
我现在使用的时NORGREN的V61电磁阀。现在使用过程中估计是通气量小,需更换大一点的电磁阀。请教V61的通气量是多少,气动电磁阀通气量怎样计算?

网友(2008-07-28):
V61电磁阀简单介绍

V61是1/4口径的阀,1300L/MIN,可以用V62或V63的阀

V62是3/8的,2600l/min

V63是1/2的,4200l/min

楼主是腰计算气动电磁阀所需的通气量还是什么?没说清楚,标定的流量是诺冠在6BAR标准气压下测得的,和电磁阀的通径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