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oplated nickel是什么处理?

楼主(2008-05-19):
标准:Electroplated nickel(EN) low phosphorous content
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处理?有没有具体的标准请赐教!!

网友:
Electroplated nickel是电镀镍的意思
但是low phosphorous content是低磷的意思,一般只有化学镀镍才会有这个要求,电镀镍是不含磷的啊,你确定要求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版主
原文是
Electroless Nickel(EN),high phosphorous content
我搞错成另一个了
应该是高磷
但我这边的一个表面处理厂商说做不了高磷,一般可用中磷代替。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中磷和高磷最简单的区别就是镍磷层中含磷量的差别,
中磷的含磷量在5~8%,高磷的含磷量在8~12%,
高磷的化学镀镍层一般耐蚀性较好

网友(2008-11-25):
引用 网友A:
中磷和高磷最简单的区别就是镍磷层中含磷量的差别,
中磷的含磷量在5~8%,高磷的含磷量在8~12%,
高磷的化学镀镍层一般耐蚀性较好

请问斑竹化学镀镍的镀层厚度一般是多少? 4-7um?或者是8um左右?
另外,为了使得普通碳钢化学镀镍后通过镀层保护使其长期具有防锈能力,
是否应该将含磷量提高到高磷的级别?
这样成本相对低磷或者无磷来说增加得多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