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表面粗糙度如何表示,有没有标准?

楼主(2008-05-19):
塑料件表面粗糙度如何表示,有没有标准,

网友:
塑料表面有粗糙度么?那表面又不是车铣磨出来的,塑料一般都是直接浇铸的吧

网友:
塑料表面质量和模具的成型表面质量有关,而塑料表面质量主要看你产品的要求,主要是高光面还是亚光面,要高光面就要把模具内抛光,亚光面采取对模具内腔喷砂、电铸、电火化或照相腐蚀等手段来得到各种亚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