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UC 0-M系统,公/英制怎么转换

楼主(2008-05-19):
一台FANUC 0-M系统加工中心,因员工误操作,把公/英制设定为“1”了,我在MDI状态下打开了参数写入开关,可公/英制设定为“1”的结果就是该不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了。

楼主:
知道了,不知谁把0001号参数给改了。参收号应是:00001010。
谁有FANUC 0-M系统的参数说明,能上传吗?我的邮箱是:guowei8803@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不知谁把0001号参数给改了。参收号应是:00001010。
谁有FANUC 0-M系统的参数说明,能上传吗?我的邮箱是:guowei8803@163.com

                                    ...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不知是不是中文的,先谢谢了。

网友:
FANUC-0TC 系统用 G20 表示使用英制单位量纲, G21 表示使用公制(米制)单位量纲。系统通电开机后,机床自动处于公制尺寸状态。

楼主:
谢谢螺丝了,你太好了,希望版主给你加分。

网友(2010-05-09):
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吖

网友:
看看有用没,但谢谢了也学着应用一下

网友(2010-06-22):
晕了,怎么回事?皑皑哎

网友:
些参数都是以Bit0   Bit1-----BitF来表示的,他是怎么转换成“0000”的形式来表示的呢!?还请做下详细的j介绍!

网友(2011-09-10):
正需要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学习!

网友(2012-01-08):
好好学习一下, 刚刚接触FANUC。谢谢了。

网友(2015-01-15):
OM系统很老了吧1 v8 i: ?# M$ {2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