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差动连接后速度跟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08-05-19):
众所周知,液压缸通过差动连接来提高速度,但输出力减小了;
汽缸差动连接后,输出力是减小了,为什么速度也降低了?(有条件的同仁可以试试)
请问汽缸差动连接后速度跟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
差动连接,一般是把液压缸的进油和回油连接在一起,把油缸的有杆腔油液压回流到无杆腔,以增加液压缸往外伸出的速度,这种连接方式一般用在无负载或小负载的快进行程中,它是以牺牲输出力为代价而提高运动速度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痛苦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
气动的基本回路为什么没有差动回路?是由于介质问题:(液体不可压缩看为刚性)空气可压缩性决定。气缸的速度主要是靠出口限速来控制,排气不畅通,速度当然就慢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气动的差动回路和液压差动回路是两回事。

楼主:
公司要改一些机器,要求:2*12的双联汽缸的输出力小于20N,用减压阀的方法,气压值太低,工作时有些减压阀的表根本就没数值
过两天会试验差动连接的方法,速度还可以接受,属于中速,下周末会把结果说一下

楼主:
速度还可以,稳定性也可以,没有冲击,个人认为这是大气缸输出较小力量的一种方法

楼主(2008-06-23):
谢谢斑竹了,当年在学校只修了液压传动,没修气压传动,怪不得汽缸的速度控制都靠出口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