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造一个匀速圆周运动的设备---求助

楼主(2008-05-19):
请教:

想制造一个匀速圆周运动40周-50周/每分钟机械设备

我是一名电力工人,从事机械设备维修工作,从事维修工作也有十余年,每年厂内设备大修,碾磨止水铜环工作特别费事,如果止水铜环磨损严重的话,四个人同时来做,不停的旋转大约要十小时以上,还不一定能磨好.这样工作效率太低,人又累。

所以,请各位大虾能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老乡啊,用一个蜗轮蜗杆减速机不就成了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要研磨的铜环画个图上来,标出铜环的大小并且指出要研磨的地方和具体的公差要求。

网友:
是啊
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好实现 ,就是不知道精度要达到什么程度了,
你要是真的想做,把目的、要求、图纸都发上来,社区完全能给你设计出全套的图纸来。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想要做出来的设备,精度不要,只要用眼看和手摸就行了,我的意思是想一个机械设备代人工劳动,自己所想的是,用一个电动机,再加一个减速器来只要能达到匀速40-50转/每分钟的速度就行了,因为这个止水铜环经过长期水的冲刷,铜环上会出一些凹槽起不封水的作用,所以要慢慢的磨,精度不要,但是要时间,我们所用的研磨沙一般是先用,80目的先磨,大概差不多了,再用,研磨沙160目的磨,磨到整个环周上不会有断例就行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一个电动机的转速再加一个好大的减速器,能实现匀速40-50转/每分钟就行了.具体装配,我再想加法.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用一般的感应马达,用变频调速器调速,plc自动控制即可。
如果要求精度高,不进马达+plc控制即可

网友:
我曾经设计过一台旋转烤箱。我当时做得是2小时设备转270度角度。
你这个已经够快了

网友:
市场上有得卖,并且容易买到的减速机,不管是蜗轮蜗杆还是摆线针轮,或者齿轮的,都有减速比30的一种。用4极普通鼠笼式电动机,减速后的转速就是每分钟40余转。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问题是目前的工作要4个人做,真是“同时”动手吗?要4个做的理由是因为活重,一个人的力气不够用;还是铜环尺寸大,一个人的手够不过来呢?
这个情况楼主没有说清楚,但在选用电动机功率上需要。因为电动机功率不同,配用的减速机规格也不同。
不过,一个人在使尽全力的情况,其能力也不过是0.3马力。4个人要连续干10小时,出力不可能是那。因此电动机的功率选用550W或750W应该足够。

网友:
支持摆线针轮

楼主:
哦,看了,8楼大虾的回复,心里明白了些,再次谢谢大家!!!我就我们所做工作再说细些吧,我所讲到的铜环,直径是700mm的,平铺在地上,铜环上面用一个自重为50kg的圆盘,圆盘中心点用一根轴,轴的上面用四个加力杆,(也就是工作人用手着力的地方)四人成十字型围铜环而座,同时用力着一个方向旋转,就这样,慢慢的磨铜环,铜环的接触面与圆盘的接触面,通过研磨沙来达到研磨铜环的效果.就这样,我们老师傅们连续磨了三十余年,我工作后,也参与磨了8个年头,那种苦难已想像,所以我想用电动来代替人工,我现在所想的是,通过电机与减速器来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动机和减速器来实现目的.选好电动机和减速器后,怎么样来连接它们,我现在还没有好的办法呢?就需要大虾们的帮忙了哟!!!!!

网友:
终于等到楼主说明白了,呵呵!
最实用,最简单,最便宜的是楼主去旧设备市场买一台摇臂钻床(最好大一点),稍加改装就可以了。具体方法楼主看到摇臂钻床就会明白的。
呵呵!再跟你开个玩笑,这样做一个人就够了,楼主小心失业!

网友:
大体明白了。还需要楼主说明的是这个工件的高度和铜环环形面的宽度。
从楼主的这段叙述“止水铜环经过长期水的冲刷,铜环上会出一些凹槽起不封水的作用”可知这个环形面是一个起密封作用的平面。楼主又说了,这个工作是用“自重为50kg的圆盘”,,“铜环的接触面与圆盘的接触面,通过研磨沙来达到研磨铜环的效果”。
楼主所做工作是用研磨方法修复密封面。
直径700多,如果是“盘”而非“环”,材质是钢的话,不过是不到20毫米的厚度。但这个圆盘与铜环接触的面,肯定是经过切削加工的平面。而且从研磨的工艺来说,这个圆盘最好应该和底下的铜环中心有一点偏心,这样可以多用到一些研磨圆片上的面积。并且需要经常向研磨面上加磨料,也需要不时拿去研磨圆盘观察研磨情况。
从以上角度分析问题,怎样制作这台研磨装置,就可以有若干方案了。

网友:
1.将铜环通过平面轴承放在架子上,铜环可以自由旋转。
2.电机通过皮带减速,带动铜环旋转.
3.在架子上固定刀具必要时可以使用刀具修理铜环。
安装时要保证铜环相对旋转机构的同轴度。

楼主:
说到这里,太感谢大家了,特别是12楼的朋友,还有11楼的朋友,12楼的大虾,从你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你是这方面的高手,再次感谢,通过,11楼的朋友点画,我心中现也有一个计划,也就是你所说的,用摇臂钻床,嘿嘿,我单位刚好有一台,我也前怎么没想到呢,太笨了哟,
我单位是一个三十多年的老电站了,研磨设备有一套,不过,就是我所说的,全手动,现在可以通过摇臂钻床中间再加一个连接设备就可以搞定,我想这个,我一定能想出来,怎么做的,
好了,明天,我也要去上班了,这一去,就是到乡里住五天不回来,五天后回来了再和你们聊,拜拜

网友:
不管前面用什么机械设备减轻劳动力,最后还是需要手工研磨的吧

网友:
要八字形研磨吧,这个精度可定要高的机器做出来的话价格很高的。

网友:
这是设计一台研磨机的问题!先阐明这样的机器是有的!比如金属泊带行业的分切刀片的制造就用!

网友:
研磨的时候需要定位吗?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研磨当然要,先定位哟,

网友:
不要定位呀!研磨是只要匀力量要轻所以要费很多人工!

网友:
铜环既要自转还要有公转!

网友:
要是在农村的我到是有个主意!
用驴子拉磨的主意帮你研磨铜环啊,
又环保又廉价,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2008-07-11):
楼主可以试试阀门研磨机,这种规格的很多,可以加工工作面,精度也很高

网友A:
我来泼冷水,
有些机械必需用人力来驱动.....
象你这工艺都做了几十年了,用电机别人也想过的.

网友:
用立车的工作台的结构就可以达到要求,当然要计算好转速。

网友:
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多年一直是人工研磨的。

网友(2008-10-04):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咋没下文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泼冷水,
有些机械必需用人力来驱动.....
象你这工艺都做了几十年了,用电机别人也想过的.

不同意你的说法,干什么都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东西就一定对吗?都有这种想法那前人都做了还要我们这些后人干什么,奥运会都开了好多界了,每次开幕都有新东西,用你的理论是不是应该说奥运会开了好几十届了,能想的东西早有人想过了,有些东西就得沿袭前人的?那还要我们新人干什么.

网友:
直接买带减速机的电机,你提好要求就好了,其实现在市场上就有40到50转的卖

网友(2011-12-22):
选择电机根据性价比、但要满足工作目的

网友:
说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