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磨过的外圆出现锈斑怎么去除?

楼主(2008-05-20):
前几天出差去外地,替鬼子在越南的工厂生产的一批部品选别。这批轴由于在最后包装阶段没有加注足够的防锈油,导致已经经过精磨的外圆出现锈斑,且面积不小。材料:45号钢,外径公差是正负1.5微米,表面粗糙度是0.2-0.5,磨削成型。拖回来以后,鬼子想把这些轴返修,我尝试过以下方法想去除锈斑:1、使用砂纸打磨,效果不是很好,3M的1500的砂纸打上去,锈斑去除很慢,且有轻微划痕。2、无纺布抛光砂轮,可以轻松去除,但是表面还是有划痕,换羊毛轮没有划痕,但是锈斑去除困难,表面抛的发烫都不见得可以去除。3、水合抛光,没有划痕,可以去除,但是为了避免多个一起抛光会碰伤表面,只好一个一个做,速度慢,且费力。想请教一下,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锈斑?物理法好了,化学法怕腐蚀表面的光洁度和粗糙度。

网友A:
直接上抛光机(带式),还可提高光洁度。如果抛不起来,那就是废品了。即使用其他方法去锈,仍然是废品。公差那么小,应该是关键部位。
另外请教楼主:锈班是点状还是成片的?如果是点状的,那还不仅仅是防绣油没打好的缘故,那和磨削质量有关系。

网友B:
看看你工件上面是氧化成几氧化几铁的锈 如果是黄色的浮锈,这很容易去除的,如果是四氧化三铁黑锈,就不好处理了,估计你生成的就是这样

   最终说说解决办法吧,要么就改小0.02尺寸重磨一刀,要么就直接将整个工件全部均匀氧化生锈——拿去发黑 :lol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出差去外地,替鬼子在越南的工厂生产的一批部品选别。这批轴由于在最后包装阶段没有加注足够的防锈油,导致已经经过精磨的外圆出现锈斑,且面积不小。材料:45号钢,外径公差是正负1.5微米,表面粗糙度是0.2-0 ...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生锈的机理比较复杂,看你的轴的重要程度,如果重要,还是报废或是改制其他的工件吧,如果不重要按照楼上几位大虾的说法除锈后凑合着用吧 顺便说说我们用不织布抛光除锈,有时也有用化学除锈

网友C:
磨小0.005mm左右,镀铬,再 精磨不知可否?

网友:
肯定是没开过磨床的,磨0.005的余量再电镀再磨??比重新装个新的还贵啊

引用 网友C:
磨小0.005mm左右,镀铬,再 精磨不知可否?

楼主:
锈斑不规则,一层轴有的好的,有的不好。基本都是片状的。傻子越南人把轴拿在手上喷防锈油,结果一半有油一半没有油。那些轴在海上走了一个礼拜,在客户仓库放了一个多月,结果没有油的都锈蚀了,还很深。其实把轴浸在油里不就完了,可真是服了那些没脑子的东西。算了,反正这批也就5000多根轴,千把美金,我看还是回个口信给越南那边,让他们重新做吧。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拉去水喷试试,不是很严重的话应该没问题,就是弄完后样子不好看,没光泽度,粗糙度倒是影响不大

网友B:
五千多根轴才一千多美金,有足够证据就应该就地报废重新做过,不应该再从国外退回来国内了

引用 楼主:
锈斑不规则,一层轴有的好的,有的不好。基本都是片状的。傻子越南人把轴拿在手上喷防锈油,结果一半有油一半没有油。那些轴在海上走了一个礼拜,在客户仓库放了一个多月,结果没有油的都锈蚀了,还很深。其实把轴浸 ...

网友:
拜托各位看清楚楼主的描述!
公差就3微,怎么返工啊!抛不起来就铁定是是废品。要是这个地方是装轴承的,难道还不成特殊定做轴承来配合?

网友:
水喷的影响也就0.001的级别

网友:
“反正这批也就5000多根轴,千把美金”“外径公差是正负1.5微米,表面粗糙度是0.2-0.5”?! 下次一根轴多给人家0.1元人民币吧,让他们好好上油,不要说人家傻子、没脑子什么的

网友:
支持楼上
想不出比报废更好的办法

网友:
公差太小了,这样出问题了,修复难,想不报废都困难
下回还是给个大点的公差(只要能用就行)没必要搞得那么小嘛,那会浪费很多资源的

网友:
用煤油清洗试试,
不行就报废!
下次加工完成后多涂黄油再加油纸包装

网友:
长见证了,

网友:
他们的东西真便宜啊,看样子我可以考虑去越南采购了

网友:
用除绣剂或者盐酸洗一下子,不变形的!

网友:
除锈!

市面有WD40,喷看看能否除去。如果不行,我看算了。
防锈油的涂法越南方面是错了。应该浸泡。同时防锈油的品质要选择国际品牌的。不能因为轴便宜,全部用差的东东啊。
改进吧。

网友:
支持15楼
用木片铲+煤油浸

网友:
一个除锈问题引发如此的讨论,我要说好! 提个建议给斑竹:每次讨论完是否可以将有效的信息予以整理一下作为一个小专题的回顾呢

网友:
酸洗 ~ 钝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千多根轴才一千多美金,有足够证据就应该就地报废重新做过,不应该再从国外退回来国内了
洋鬼子刚刚剥削完我们,我们就学会了剥削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工件上面是氧化成几氧化几铁的锈 如果是黄色的浮锈,这很容易去除的,如果是四氧化三铁黑锈,就不好处理了,估计你生成的就是这样

   最终说说解决办法吧,要么就改小0.02尺寸重磨一刀,要么就直接 ...
请问这样还符合图纸要求吗?

网友(2008-08-31):
如果不是阶梯轴,可用无心磨装抛光轮,抛一下,抛三遍大约小0.002MM

网友:
我觉得用盐酸溶液洗一下  这个锈迹很薄   用稀盐酸沾一下就好

网友:
用1500#或2000#砂纸抛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如果对方不能让步接收,报废吧

网友:
用WD-40就可以除锈,实在还有去不掉的,用布再擦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有时有板材类生锈我们也是这样处理的,效果很好。

网友:
大片的锈迹厚度是不是都超差了?那就算除了锈不还是不符合图纸要求吗?基本没有办法返工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
粗糙度是不是很高呀,那就是防锈措施不好了

网友:
一有锈蚀后,就有深度了.不好办啊,可以考虑磨点下去

网友:
没有螺纹的话在震动抛光机里面搞下

网友(2014-07-12):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抛光机(带式),还可提高光洁度。如果抛不起来,那就是废品了。即使用其他方法去锈,仍然是废品。公 ...

您好,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抛光机(带式),还可提高光洁度。如果抛不起来,那就是废品了。即使用其他方法去锈,仍然是废品。公 ...

您好,不好意思挖个坟贴,请问一下工件黑色的锈斑是怎么引起的,如何避免,现在我这有一批货出现这样得问题,磨床说热处理处理的问题,热处理说磨床磨的问题,这个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