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0):
工厂工人问我T5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不上来,买了大批刀杆上打着T5,请帮忙解释一下好么,谢谢~

网友:
碳素工具钢是T7~T13,T5是什么呢?!

网友:
T5: 热加工后急冷再施以人工时效处理。
人工时效处理的目的在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质及尺寸的安定性适用於热加工冷却便有淬水效果的合金

网友:
T5:
1.在铝合金代号里的解释
热加工后急冷再施以人工时效处理。
人工时效处理的目的在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质及尺寸的安定性适用於热加工冷却便有淬水效果的合金
2.单独使用,是一种高速钢,具体见下表:

    TO×X××

非合金工具钢(包括一般非合金工具钢,含锰非合金工具钢)
    T1××××
非合金工具钢(包括非合金塑料模具钢,非合金钎具钢等)
    T2××××
合金工具钢(包括冷作、热作模具钢,合金塑料模具钢,无磁模具钢等)
    T3××××
合金工具钢(包括量具刃具钢)
    T4××××
合金工具钢(包括耐冲击工具钢、合金钎具钢等)

    T5××××
高速工具钢(包括w系高速工具钢)
    T6××××
高速工具钢(包括w—Mo系高速工具钢)

    T7××××

高速工具钢(包括含Co高速工具钢)

网友:
请问楼上:数据出自哪里?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刀具呀?条件不完整!无法分析的?
举例:M16是什么?
    1、美国的标配步枪!
    2、螺栓型号!
3、……

网友:
美国高速钢部分 如
T1 T2 T4 T5 T6 T8 T15 M1 M2 M3 M4 M6 M7 M10 M30 M33 M36 M42 M43 M44 M47 M48 M62 M50 M52
CA-2 CD-2 CD-5 CM-2 CS-5 CS-7 CH-12 CH-13 CO-1
这是我从网站上看见的,卖进口钢材的厂家都有,通过查询,觉得它的性能可能和国标里的某些工具钢是一样的,只是表示方法上有点不一样,你可以在网上查一家卖进口钢的公司,打电话去问问,我怕有做广告的嫌疑,所以没拷贝公司的名字
这是那个表格的出处:http://www.3087-99.cn/Company/Company_Browse.aspx?id=14
但是我认为你的那个刀杆应该是用进口T5高速模具钢做的

网友:
是不是车刀刀杆上的?应该是刀具牌号为YT5的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2008-11-12):
碳素工具钢钢号的第一个字母是T ,但是不包含T5。

网友:
是不是  纯铜啊   T1  T2   .......T5是不是  纯度越来越低

网友:
T5的刀块材质,刀杆打着T5就是为了分辨刀块。标准的说法是YT5这种刀块比较通用,不过不耐磨没有YT15好用,我了解好想数字越硬度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