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拉丝,成品有明显的锈斑---请教

楼主(2008-05-20):
产品为普通不锈钢304,经冲压拉伸大概8mm。
做酸性盐雾试验 48 小时,素材和冲压件均无生锈,但拉丝后的成品有明显的锈斑。

请问各位高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另外是否可以讲一下拉丝的工艺。
谢谢。

网友:
拉丝是一种不锈钢常用的外观处理的一种,具体的工艺资料没有详细介绍,根据我们的经验,采用不同粒度的砂带,会有不同的效果。
但是至于拉丝后的成品有明显的锈斑,如果酸洗不能祛除的话,则极有可能是您的材料不合格。

网友:
赞同老马,很有可能是材料不合格

网友:
304肯定会有锈斑,要没有锈斑,请改用316

网友(2008-12-02):
在今年6月做外贸的咖啡勺 也出过类似的事 材质出送检 OK 后来发现问题在抛光上 抛光时把含有铁质的的细沙打入了产品

网友:
新手,听说过拉丝,但是没见过,要是有这方面得技术资料就好了

网友:
原来和砂带也有关系

网友:
:)

我买的316L的也有锈斑啊,不过好象能檫掉,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种情况我们这以前也发生过,一开始没发现,发到国外时才发现.
首先确认在拉不锈钢产品之前有没有对铁质产品进行过拉丝, 另外不锈钢产品不要和碳钢类产品堆放在一起,不锈钢产品的周围不要对碳钢类产品进行打磨,抛光处理.

网友(2009-05-05):
有那位大侠知道做拉丝多少钱一平方吗

网友:
是的。一是材质有问题。再就是被碳钢污染了!

网友(2010-05-08):
原来不锈钢会生锈是这个原因,学习了

网友:
不锈钢的表面似乎也有一层类似于氧化膜的东西,可以做个试验将表面拉丝和不拉丝的做下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额,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