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是8的钻头钻出直径为7.8几的孔------请教

楼主(2008-05-20):
在摇臂钻上钻直径为8的孔,钻头直径是8,但钻出来的孔径却是7.8-7.9,想请教大家!

网友:
其实都是这样子,如果要钻8的孔可以让工件或钻头在钻的时候不要夹太紧,让它们有摆动,就可以钻出8的孔了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呵!

网友A:
你的钻头是不是磨损了

网友B:
你量清楚你的钻头到底是多大的,别光看上面标多少,一般当钻头磨得好,可以钻出钻头尺寸的负差是很正常的,也是负几个c而已,因为钻头本来就是负差的,但负到0.1~0.2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了

引用 楼主:
在摇臂钻上钻直径为8的孔,钻头直径是8,但钻出来的孔径却是7.8-7.9,想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钻头是不是磨损了

是新的钻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清楚你的钻头到底是多大的,别光看上面标多少,一般当钻头磨得好,可以钻出钻头尺寸的负差是很正常的,也是负几个c而已,因为钻头本来就是负差的,但负到0.1~0.2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了

量清楚了啊!这样的错误一般不会犯吧!

网友:
请问楼主,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

一般来说直径是8的钻头,钻的孔大约为8.05---8.15之间,因为考虑各种误差,如主轴的跳动等。

网友C:
是否材料是非金属材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材料是非金属材质的

钻头尺寸没问题估计只有这样了,有的材料有很好的弹性和韧性,钻头出来后尺寸回弹一点

楼主:
是45钢的呀.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搞过钻头制造,一般h8制作标准;但是孔加工出来一般都是大于标示尺寸;除非孔在加工过程中有变形。夹具太紧,但是45钢的材料一般也不会有变形;钻头在钻尖处的尺寸你是不是测得准确?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的量具是什么?
是游标卡尺的话零位是否对准?
是否卡尺上有间隙?

转速为多少?
钻头为何品牌?

如一切都OK的话楼主的钻床超恐怖

网友:
这件事如果楼主还说测量没问题,那只能解释为神迹了!!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的量具是什么?
是游标卡尺的话零位是否对准?
是否卡尺上有间隙?

转速为多少?
钻头为何品牌?

如一切都OK的话楼主的钻床超恐怖

网友:
2个可能:
1)你买的新钻头,但操作工没有使用,而用错了其它钻头;
2)孔径你测量的不准确,误差较大;
实在想不到其它原因了。

网友:
是不是上帝钻的啊

网友:
小1-2丝正常,小十几个丝就没听说过了

网友:
钻头有锥度,会不会是谁截断后的

网友:
我好像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不太记得原因了。
1、孔是卡尺量的,并有人会斜量,有很大误差;
2、钻头是卡尺量的,一般用的是宽刃处,建议用千分尺,实际钻头是磨损不严重的(12.3mm的一般会小0.08-0.12),按国标只会小,不会大的(好像国外的相反);
3、刃带严重磨损,加工中实际是挤压,而非切削。
一般换了钻头就会好,建议换厂家,避免今后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量具测量的问题,楼主最后得到准确原因麻烦告知大家下

网友:
实在想不出

网友:
5楼说得对,不可能小这么多啊,量错了吧?

网友:
是何种材料?

网友:
晕,每0.1mm就差不多一个钻头型号了,都小一号,太神奇了吧,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应该经常碰到的,特别是使用普通钻头,而且有方向性,钻头钻入端的孔口大,钻出端的孔口小。个人认为主要是钻头磨损,同时在操作的时候,当孔钻穿时,钻头出头长度不够

网友:
使用绞刀再过一遍

楼主:
呵呵,解决了!
我们调高了钻头的转速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解决了!
我们调高了钻头的转速就OK了!

我觉得还是跟你的钻头磨损有关系。

网友E:
转速调高,嘿嘿。。。钻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调高,嘿嘿。。。钻大了吧。。。

刚刚好,达到要求了!

网友:
不会吧  就是夹得紧了  在 摇臂钻上晃  感觉也是大于8个啊 怎么还出现小的了啊

网友:
转速提高  按你的推想 应该钻出的孔更小一些  反而又变大变的合适了,,是觉得奇怪

网友:
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转速大就好了呢

网友:
我觉得你是天方夜谭!要不就是你的工件塑性太大变形了!

网友:
你的量具没问T吧,呵呵,"富得也太牛了",

网友:
调高转速反而大了?想不通,也没看到过这样的理论依据,高速铣削我到是看过这样的理论,但人家是提高了精度,没说提高了"粗"度

网友F:
也许就是因为钻孔速度太低,孔内粗糙度偏高,加上测量误差,所以感觉偏小,转速提高,增加了内孔表面的光洁度,测得更精确些了吧.

网友:
不是吧~`转速高应该对精度提高啊,怎么是尺寸大了?不懂````与塑性没有区别吧~``估计是时效后量的```说了是45#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就是因为钻孔速度太低,孔内粗糙度偏高,加上测量误差,所以感觉偏小,转速提高,增加了内孔表面的光洁度,测得更精确些了吧.

我们也想不通,但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就是因为钻孔速度太低,孔内粗糙度偏高,加上测量误差,所以感觉偏小,转速提高,增加了内孔表面的光洁度,测得更精确些了吧.

我们也感觉是这个原因!

网友:
材料的塑性变形可以实现孔径小于钻头的直径!正常现象!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命名为“毛刺现象理论”可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命名为“毛刺现象理论”可否?哈哈。

哈哈,有道理!

网友:
是不是加工的铝材类的东西啊?

可能加工的铝材类的东西吧,铝的材质比较软,加工成7.8是正常的

网友:
测量不正确,粗糙度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非毛刺理论,原因是:钻速过低,造成孔的粗糙度大和孔的圆度超差。造成所谓的孔径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毛刺理论,原因是:钻速过低,造成孔的粗糙度大和孔的圆度超差。造成所谓的孔径偏小。

很有道理!

网友:
8mm的钻头如果刃磨的比较好,钻出来的孔径一般是8.10-8.15;有一种情况下可能钻出的孔为7.8-7.9:钻2-4mm厚的钢板,操作时钻头转速不太高,操作工使劲压钻杆手柄,使钻头快速穿透钢板,然后快速退出。因为我见过工人为了赶速度这样加工过,10.2的钻头加工的孔径只有10mm

网友:
看来还是测量的问题,那就不奇怪了

网友:
钻的孔会变小,是不是量错了,还是卡尺有误差.要不钻头小了,或材料有回弹.
还有加工方法有没有合理.

网友:
你的钻头太快了,打成5角或三角了.7.6也有可能的,重磨吧

网友:
我只碰到过由于主轴跳动使得孔变大的,没见过小的,而且还小这么多,楼主说提高转速后就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像38#的朋友所说,
50#的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不清楚,也许多到现场就能会经常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了。

网友:
是否还有温度问题?
低速加工时间长,发热量大,导致温度升高,材料膨胀,冷却后缩小,再加上粗糙度问题和卡尺刀口厚度,累积起来由可能出现此类现象.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别的厂家的钻头。

网友:
呵呵 量量钻头尺寸吧,难以置信啊,超过热涨冷缩的范围了!

网友:
呵呵,是不是有毛刺让你量错了啊。一般情况下磨得很好的情况下,在导套配合下,会偏小一些是正常的。
要不,就是您的钻床该交国防部研究一下啦。

网友:
1,测量误差,
2,钻头刃带磨损,
3,橡胶类的材料。

网友:
偶比较认同38#的观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不是金属材料,二:钻头磨损了

网友:
“毛刺现象理论”倒是很有意思。

网友:
大家有几个是验证了再回答的?
这就是国人的劣根性了!
有国外的样本里有很详细的介绍!
本来很想抄来大家看的!
还是大家再想一想,做一做,再想了再 回复。

网友:
我的感觉是钻属粗加工。Φ8的钻头在两刃不对称时最大可达Φ9以上(不是扩孔)。最小是接近两侧刃的直径。

网友:
你量的是出口还是进口,有的时候出口是小一点的。

网友:
一般来说直径是8的钻头,钻的孔大约为8.05---8.15之间,因为考虑各种误差,如主轴的跳动等。

网友:
加工过程注意加冷却液特别是钢和铜,只要钻头不磨损尺寸不会小

网友(2008-09-13):
可能是钻头的事,换一把试试呀

网友:
教教我,我的钻头出来都大0.1左右

网友:
钻头一般都往负差走,不过不会少这么多~

网友(2008-11-07):
钻头不对吧,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网友:
散热问题是不是

网友:
钻直径为8的孔,钻头直径是8,一般钻出来的孔径是8.1-8.2。

网友:
钻头塑性变形造成.解决方法:1.磨偏钻刃;2.磨大顶角;3.提高转速.最好的方法是磨偏.

网友:
我这有个样品是美国老的上面有个罗纹要做;不知道是多少呀的 ;外劲是59.2;罗具是2.2的是多少呀???????

网友:
我估计不是你的钻头不符合要求就是你的钻头磨损,直径是8的标准钻头钻出直径是7.8的孔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
钻头不要磨得太正了

网友:
不会吧,真是奇迹!

网友:

材料是不是尼龙类的啊

网友:
学习了!居然调高转速就好了!

网友(2008-12-14):
钻头磨损,钻出来的孔偏负

网友:
用什么冷却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现象,以后在实践中多看看,再来回复哦

网友:
太神奇了,,这种技术我想要。。。愁死人了。。。。。 我加工过一45材质的内孔,用的是台湾数控机床设备。用镗刀镗的,,,检具用的是塞规。加工后割断,割断前用塞规测很好,割断后一个好,一个不好。愁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I:

"太神奇了,,这种技术我想要。。。愁死人了。。。。。   我加工过一45材质的内孔,用的是台湾数控机床设备。用镗刀镗的,,,检具用的是塞规。加工后割断,割断前用塞规测很好,割断后一个好,一个不好。愁死人。。。,"

该是孔变小了吧? 注意材料的热涨冷缩,加冷却液!!注意冷却液温度!  还有割毛刺.

网友:
听说钻孔时孔比钻头大的,没听说过小而且小这么多的!!!!!

可能钻很软的材料,转速慢,进给大,成孔不是圆的是多棱形. 孔太深要短钻头呀!

网友:
该不会是钻出来的孔是3角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材料的问题吧。

网友:
钻完之后应力变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应该先看下钻头是不是有磨损?
还有,不一定钻头写8的就一定是8的钻头,这个是有偏差的

网友:
是否材料有回弹变形

网友:
小0.1-0.2,这也太离谱了

网友:
钻头太水了,要不本来就是已经小了,我一般钻八毫米的孔就用8.1的钻,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J:

要是有8.1的那肯定应该是你磨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兄弟是什么道理啊?没听过,还是量量转头的实际尺寸吧

网友(2009-02-12):
没遇到这个问题 1 .看清楚没有啊 2.应该钻头有问题   3.一般磨出来的-0.02~-0.05
4.材料太硬.   副切削刃磨损了

网友:
转速过高  刃带磨损了吧

网友:
还有就是钻完后你的测量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钻头烧毁了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钻头可能磨损,或者是检查有问题(可能有毛刺)

网友:
说的好不清楚啊,至少量下钻头,说下钻什么材料吧

网友:
试试将你的钻头角度磨大一些

网友(2009-06-20):
你加工的工件应该是塑料类的,由于钻头不够锋利造成的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过上磨损了

网友:
多半是刃带磨损啦

网友:
如果是软材料 而且走刀很快的话有可能   如果材料是铁的那肯定是钻头的问题了

网友:
什么是毛刺理论呀

网友(2009-07-29):
没见过这回事

网友:
楼主加工材料是什么?如要求的高,可先用7.8钻预孔,再用8扩一下应该没问题!你是不是加工非金属的材料哟

网友:
新买的钻头有问题?

网友:
钻头是不是磨损了 ,是新钻头吗?

网友(2009-08-30):
我觉得你那尺有问题

网友:
1、要不钻头本来就是7.8
2、要不就是测量有问题
3、要不就是打有弹性的材质
4、要不就是搞笑

网友(2010-11-11):
此类问题属于旁观者更迷,不知道具体情况,没发言权

网友:
这事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钻头磨损了?

网友:
是新的钻头,又是45号钢的话是不是你用的卡尺又问题啊

网友:
加工前要做好钻头的点检:
1、钻头外径。一般Φ8的钻头,实际测量会小一些。
2、钻头跳动。

网友:
不会这样的 新的钻头要测量下    一般都是大10道或15道 因为主轴跳动和钻头夹具有间隙的

网友:
很正常滴!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从钻头结构的力学分析上讲完全可能的!作为螺旋体形状的钻头受到很大的扭力,扭矩超出它的许用范围后,根据理论分析它的外径必然会收缩啊,就像是扭麻花一样肯定是越扭越小啦!
但是这一少见现象的产生原因究竟如何,可是需要仔细观察分析的。可惜网友们都没有观察的条件所以才会从08年初夏鼓捣到10年冬季!厉害啊!到今天为止可能只有楼主知道怎么回事了,但却不一定方便说,也许不好意思说啊......

网友:
路过 我是来学习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上兄弟真的很好学呢,学习他的精神!

网友:
不可能的事情  ,用了很久的钻头才有可能。除非钻头就是做小了,刀具也有公差

网友:
搞机械加工的如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说明还是处于学会主义初级阶段......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钻花的原因,正常情况钻孔是会偏大,而且你那种偏小那么多,不像是加工过程中造成的,买品质好点的钻花吧!

网友:
有两种可能,第一、钻头磨损,第二、工件是什么材料,可能材料收缩。

网友:
迷糊,我 只知道8个大钻头 钻出来的孔只会大于8,而不会小

网友:
加工出来孔大有可能,怎么会小了呢?这个应该不可能。

网友:
会不会是热胀冷缩啊?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转速低下钻狠了点内部产生了类似刀纹一样的毛刺啊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不但孔小于钻头直径,还伴随有颤音。解决办法是把砖头角度磨大一些就好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我也没找到理论根据。在刀具版块我发了一篇“麻花钻的故事”的帖子,老鹰版主的回帖分析得很详细,你可以找到看看。

网友:
我一般打出来的孔会大,没见过小这么多的啊

网友:
应该是钻头刀刃带磨损了吧。

网友:
不敢相信,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只会大。

网友:
不会吧,最多也就是少几丝呀,

网友:
钻头本身有倒锥3-5%,钻加工属粗加工,钻头本身尺寸是负值,加工小也正常

网友:
说明两个问题:
1。钻头可能是不合格品,仔细检查一下尺寸;
2。摇臂钻的精度很高。

网友:
不大可能吧 估计材料问题 或者钻头太差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来说直径是8的钻头,钻的孔大约为8.1---8.15之间,因为考虑各种误差,如主轴的跳动等。

网友:
晕   拿游标去量下看看

网友:
不可能吧。。只会大。。不会小

网友:
我搞钻床几年,一般钻出来的孔只会大,没有会小的,钻头磨损例外,孔小,也跟你磨钻头有关系的

网友:
绝不可能钻头这有大不可能小

网友:
首先说明加工的什么材料,新钻头也需要从新磨得啊,考虑摇臂钻的轻微摆动,通常讲在摇臂钻上加工出来的孔一般会比标准大10到20丝,

网友:
本人推测可能是你的切削数度过大,造成韧带磨薰的过于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大侠!请充许我说几句。
对于标题情况有几种可能:
1、钻头是已经研磨过很多次的,因为钻头在设计上本来就是有倒锥的。所以会导致加工后孔小。
2、钻头外周角磨损了,刃角产生了反倒锥,这时孔实际不是钻出来的,是剂出来的,所以也会导致加工后孔小的可能。
3、钻头上面刻印错误,可以根本就是是直径8的钻的钻头,所以也会导致孔小的可能。
4、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你测量的误差,检具问题;测量手法等……

以上

网友(点评):
总结的很好!

网友:
直径8的钻咀,实际7 .98,你看钻咀就知道了,如果机床没有问题,钻咀也没有磨损,最大的问题是你磨钻咀时,刃口没有磨好,角度没有磨对。
如果口没有磨好,角度没有磨对,钻孔时就会有大有小两种情况出现,你实际操作过后就知道。

网友:
钻出来的孔大小,与加工的材料和磨的钻头形状都有关系,钻的孔娈小,我想你的加工材料应该是塑料的吧。。像POM,尼龙等这类材料钻出来的孔会比钻头直径小些。。

网友:
钻铝合金的话,是会偏小的。

网友:
记得老师傅说,钻头一般是负几道的,因为旋转摆动后会变大,你的钻头没准儿是7.8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您检测孔的方法不对。要准确就应该用7.85的芯棒检测。再确定孔径是否为7.8几。

网友:
可能是把孔钻斜了,钻斜后,端面上看,孔变椭圆了

网友:
小那么多,不太可能,钻头应该没有8mm

网友:
新买的钻头实际尺寸与标定的有误差,使用前先仔细测量其直径,另外工作的材料与切削液也有关系。

网友(2010-12-12):
钻塑料的吧``钢件,铝件都不会小的吖``还有就是你那钻头外径都磨成7.8了。钻出来的孔7.8~7.9那也不奇

网友:
钻头磨的不好吧
我学的时候碰到过
一般钻头磨好了打出来的孔都是正一点的
不会负

网友:
楼主肯定是直接量的钻头柄部直径!
请再量下钻头刃带直径!
有些时候钻头磨损了,打也的孔会小!

网友:
没想过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想不通

网友:
呵呵``````遇到过尺寸变大的,还没遇到过变小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新钻头的角度出厂就没有磨好。可以重磨一下试试!

网友(2011-01-13):
纯属正常,钻头的直径小几丝

网友:
钻头是磨损了吧

网友:
钻头磨偏吧?

网友:
       差那么多???是不是钻头磨损了?  把钻头磨偏心就可以钻大孔了啊!

网友:
估计是毛刺,量到毛刺了,尺寸会有出入。
几乎是不可能变小的,除非你的钻头不合格。

网友:
我怀疑他就是忽悠人得,做了那么多年就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手工磨的钻头吧

网友:
个人认为钻头有问题!是不是8mm?

网友:
估计是钻头磨损,或者测量有误。还一个就是孔钻出来不圆。

网友:
应该是薄板类的零件,变形引起的

网友:
个人觉得1.钻头磨损了
        2.钻出的孔光洁度太差了,排屑不畅造成孔内壁毛刺过多,所以测量出的孔会小

网友: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难道是材质问题?搂主没有说明白是什么材质的啊

网友:
多数是测量的原因,不会出现负差.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钻头没有磨好!

网友:
如果是金属材料,而且又是直接用M8钻头钻的,应该会大的一点的。如果是分两次钻(比如先钻7,再钻8)就有可能细1~2C。但你钻出来的细了20个C,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
正常的,8的钻头,钻出正负0.2的孔是正常的,主要原因有1:钻头的刃口形状,2:材料的硬度。3机床情况。

网友(2011-02-25):
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钻孔都大一些,大约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