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主轴使能信号?该信号在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5-20):
什么是主轴使能信号?该信号在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请教各位大侠,有拔刀相助否?

网友:
按我的理解就是主轴锁吧

网友:
主轴使能信号,顾名思义就是让主轴电机旋转起作用的使能信号.
一般仅出现在比较早的模拟主轴伺服控制系统中,此信号主要用来保护外部机械机构.
比如配合外部抱闸制动机构或定位制动机构等,用以避免电气控制和机械控制的干涉.
当然,个别情况下还可能存在主轴电机制动时的能耗的问题.

网友(2008-07-11):
让主轴转起来的信号

网友:
使能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允许”信号,进给使能也就是允许进给的信号,也就是说当进给使能信号有效的时候电机才能转动。一般的数控系统会将电机的进给使能信号跟急停开关和行程限位开关串联起来,当按下急停开关或者电机运转超出行程后,进给使能信号被断开,电机不能继续转动,从而保护机床在安全的行程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