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数控车床上滚花

楼主(2008-05-20):
本人从未在数控车床上进行过滚花,请有经验的大侠帮忙!
我有一个零件是美国图纸,标的是MEDIUM DIAMOND KNURL 20 PITCH,不知如何选择滚花刀具,和如何加工?

网友:
劝你最好还是免了,如果真要试,在数控滚和普车上滚都是一样的

引用 楼主:
本人从未在数控车床上进行过滚花,请有经验的大侠帮忙!
我有一个零件是美国图纸,标的是MEDIUM DIAMOND KNURL 20 PITCH,不知如何选择滚花刀具,和如何加工?

网友:
简单啊~~老大

数控机装个滚花刀啊~~晕倒

钻石纹,P=0.5

网友:
在我厂里有两台数控车床是滚直纹的,效率比较高的。毕竟少装夹一次。
但调试比较麻烦的。

网友A:
不麻烦啊~

要看什么材料了,!我们304的都在滚了,

 要不直接钻石纹刀,要不两把直纹刀做啊,都可以的,PS:我们的是津上机床~~BNC系列的~

网友:
滚花会严重污染切削油,不用做一百几十个工件一箱几十升的切削油就变成黑色了,而且一般的切削油还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材料了,!我们304的都在滚了,

要不直接钻石纹刀,要不两把直纹刀做啊,都可以的,PS:我们的是津上机床~~BNC系列的~

游客

网友(2012-03-26):
怎么可能啊?滚花相当于挤压啊,不会有铁屑什么的啊。

楼主(2008-05-21):
谢谢各位的解答!
虽未能完全解答我的疑惑,但知道一些信息,我有很多零件在美国都是在数控车床上加工滚花的,只是要在国内买到合适的滚花轮,不容易。简单的工序,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2012-03-26):
在小巨人数控车上做过不锈钢滚花。

网友:
数控机床滚花 很容易伤机床的吧  要是机床的刚性不好 尺寸会跑的乱七八糟的 不建议上数控上滚花 这都只是个人建议· 欢迎拍砖·

网友(2012-07-20):
请问3.0的方格文可以在数空车床上面直接滚出来吗
   可以的话请说一下方法

网友(2014-06-13):
觉得滚压式径向阻力太大的话,可以用切削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