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塞规的校准问题

楼主(2008-05-20):
请问,附件的电子塞规和显示仪哪里可以校准?使用哪个规程?

网友A:
呵呵呵,你们真有钱,全是老外的老产品。你自己就可以,不需要什么规程。很简单的用不低于该电子塞规的方法测量几个零件(或者尺寸分布至少占被测零件公差70%以上的经过精密检定的环规),然后用该电子塞规测量,看看偏离量是否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楼主:
难道国家就没有这个仪器的检定或校准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你们真有钱,全是老外的老产品。你自己就可以,不需要什么规程。很简单的用不低于该电子塞规的方法测量几个零件(或者尺寸分布至少占被测零件公差70%以上的经过精密检定的环规),然后用该电子塞规测量,看看 ...

是使用比对的方法吗?选取几个产品用高一级的仪器进行测量.(比如送计量所用精密的测长仪进行测量)然后再用电子塞规进行测量.比对结果.对吗?
杨工是专门设计这仪器的吧,有这方面的仪器误差标准吗?上传共同学习啊

网友B:
我想还是应该参照JJG343-1996。

网友:
是使用比对的方法   。比对是校验电子塞规 和显示仪 组成的系统,对于你们的实际情况,校对单个显示仪 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也有很多别的方法系统的检查,对于用户来说用不着也没有条件,不如比对来的方便,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下根据实际情况逐个交流,在这里没有头绪说起来太乱。
我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国家标准。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有也是按照某个企业的标准。一般来说用户都是按照生产厂家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要满足用户的要求,更谈不上学习了呵呵呵。很多仪器的验收方法也可以用来验收电子塞规。甚至你可以用验收高精度内径千分表的办法也可以的(我相信高精度内径千分表配合正确的操作也会不错的,只是没有电子塞规方便,不适合大批量现场测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还是应该参照JJG343-1996。

太湖边的帅哥,你有那个标准吗?干什么的?

网友:
光滑极限量规检定规程,但里面没有针对电子塞规

网友:
呵呵呵,我看了
     很多标准都是以前根据某些企业N年前的水平打哪指哪定的,在一个企业看的某种轴承测量仪器,测量方向和定位方法极不合理,和人家理论,说是标准就这样。怀疑,查标准,原来是做那个仪器的企业定的

网友:
TMD说什么科技发展,计量先行,很多标准到今天都没有制定出来。几乎所有的标准都是北方制定的,

楼主:
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了.
曾经给一个计量实验室校准过,估计他们是使用测长仪夹住电子塞规,然后每0.1mm给进夹持量,读取仪器显示的值和测长仪的值.但校准结果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网友:
把电子传感器取下来用,接在显示仪上用微动台架检定一下。测量工件的时候用标准环规校准一下。

楼主:
请教杨工:对于这种量仪,它允许的测量误差是多少?

网友:
呵呵呵,允许的测量误差是你,也就是用户规定的。厂家当然有自己的标准,不同的厂家也不一定一样,但是厂家很多,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东西,不像很早以前,就那么几家,用户不得不屈从。有一点是不变的,精度越高成本应该也越高

网友:
显示仪的显示值一般可以显示小数点后4位,甚至更多,关键是传感器的检测精度和校对环规标定值的准确性。

网友:
电子塞规在制作时都有校准规(一般是2个),你可以随时校对。
校对精度在电子塞规制作协议上有明确规定。

网友:
这种东西只要弄两个标准环规重新调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比较测量,精度和线性都可以调的,所以不用去鉴定,也无法鉴定,最多是电器元件老化或者传感器坏了,那就要换和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允许误差是0.001.厂家的标准.

网友:
其实你们下次买的时候问厂家订三个环规,最大,最小,和中间值的.你验收的时候看是否可以对的上,如果都对的上,那这个东西就是很好的了.厂家最怕要三个环规的,估计厂家要骂我了.呵呵.

网友:
厂家没必要骂你呵呵呵,无非是机械传递或者转换线性、电器部分的线性等等综合起来的误差。要是400的电子塞规“允许误差是0.001.厂家的标准”那也太牛了

网友:
400的一般不做,要做的话就用专用量仪了,线性是看公差的,一般在0.05内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电子塞规我们那个时候内部检测就是精度0.001.但还是比较难的.哪个环节有点问题就难说了.

网友:
你说的是重复测量精度0.001吧?好的话0.0002也没有问题。综合精度0.001光是检测起来就很费劲,也不实用。400的要做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其实我认为400的做塞规没有多大意义.成本太高也费事,光两个校准件就够一壶的,而且用起来也不太方便.一般的人光是把它放入工件就够呛,呵呵.不过我以后有什么难题的话确实要麻烦你的.

楼主:
400的做塞规   ....请问 400 是什么代号啊?某种型号?

楼主:
我们是有两个环规的 .上限和下限.
现在发现测量下限环规时,显示值比环规值小了. . 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放大比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手上拿到了该仪器的手册和设置方法。 可惜还没学会。、、
因为是从日本总公司带来的。该仪器的中方公司不受理服务

网友(2008-06-20):
宝龙是个全面性的好同志呵呵呵。400是说直径400。“我手上拿到了该仪器的手册和设置方法。 可惜还没学会。、、”按照设置方法多试几遍就好了,搞不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拿到了该仪器的手册和设置方法。 可惜还没学会。、、
因为是从日本总公司带来的。该仪器的中方公司不受理服务
因为电子塞规随环境温度影响和测头磨损,它的零位会漂移,线性会变化,所以它有自动复零和自动定标功能。一般情况下每天要复三次零位,每周定一次标。像宝龙同学说的情况只要重新定标就可以了。里面设置的MASTER的值不要去改变,按步骤走一遍就OK了。这种情况不用去修的,而且它们公司的维修服务费用很高的。除非你们公司钱多没处花,我可帮你联系人来修,呵呵。

网友:
你公司采购电子塞规时就应该有校准环规配来啊,用它校准就是

网友:
请29楼解释一下为什么“线性会变化”以及变化趋势

网友C:
找专门的效验单位比较好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专门的效验单位比较好 ,专业

目前没有计量院有这个项目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