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AUTOCAD命令:copylink

楼主(2008-05-20):
告诉大家一AUTOCAD命令:copylink
用法简介:打开你想复制到word等中CAD文件,模型中缩放之最大化,输入copylink,即可将模型中的图形自动复制到粘贴板中,最后在word中直接粘贴就OK了。

网友:
该命令确实很实用,楼主哪儿看来的?

网友:
这个命令autocad本身就有。只是大家没有注意。

网友:
在CAD中直接用复制,然后粘贴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鲐,小巧玲珑
我有更快的

网友:
楼上的说来听听

网友:
这比用复制粘贴有什么更好的吗?

网友(2008-08-18):
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不过多个方法更灵活,还应感谢楼主提供啊!

网友(2008-11-14):
楼主!太棒了!学习了!前面我还在找CAD转WORD的软件了!这下省了!谢谢

网友A:
直接复制粘贴存在一个问题是;在WORD中如果不小心双击就会打开DWG图档;并且打开后如果有操作,则会保存在WORD文档中;
其二;如果用小软件复制粘贴,可以解决,但是小软件较多,并且,小软件时间长了也难免出现小问题

网友:
用copylink命令粘贴WORD文档后,图形的大小等还能编辑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呵呵,像是矢量的图

网友:
这个命令真还没用过 还有什么好的命令没 我好像有点贪心 呵呵
谢楼主分享

网友(2008-12-14):
刚试过,很有效
感谢LZ跟大家分享

网友:
不过多个方法更灵活,还应感谢楼主提供啊!

网友:
谢谢楼主,比较好用,

网友:
还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粘贴存在一个问题是;在WORD中如果不小心双击就会打开DWG图档;并且打开后如果有操作,则会保存在WORD文档中;
其二;如果用小软件复制粘贴,可以解决,但是小软件较多,并且,小软件时间长了也难免出现小问题

我试过了,用这个命令后,在WORD中“ctrl+v”后还需设置图片浮于文字上方,不然看不见,而且这个图片还是可以双击打开编辑的,看来不比直接粘贴复制好啊

网友:
不好意思,设置图片浮于文字上方可能是我在以前的文档中(有内容的)试时产生的问题,新建空白文档中可以直接看见,但是双击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2009-03-29):
copylink但是小软件较多,并且,小软件
h呵呵

网友:
命令确实很实用

网友:
直接复制粘贴存在一个问题是;在WORD中如果不小心双击就会打开DWG图档;并且打开后如果有操作,则会保存在WORD文档中;
其二;如果用小软件复制粘贴,可以解决,但是小软件较多,并且,小软件时间长了也难免出现小问题
引用 网友A:
还有:在CAD中设置的线宽在Word中粘贴后不能反映出来,都是细线。

网友:
我开始倒是没有注意有这个命令

网友(2009-11-03):
多注意,多了解!学习了!

网友(2010-04-11):
有了这个命令,以后就不用小软件了。

网友:
JPGOUT这个命令也行呀!

网友:
很受用啊谢了........

网友:
多学一种方法无害  顶

网友:
该命令确实很实用,刚才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