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可以防止月牙洼磨损?

楼主(2008-05-20):
什么方法可以防止月牙洼磨损?

网友:
降低切削速度,选用更耐磨的材料的刀具

网友:
不能防止只能说降低,加大前角和前刀面的光洁度,还有就是如楼上所讲的,也可加大切削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角大了,才会有月牙,要想解决最好的方法是提高前到面的光洁度,或者是做刀尖带起。

网友:
只有一个方法可防止月牙槽(卷屑槽、段屑槽)磨损静止状态
要想延长其磨损过快,从以下三点考虑:
1  合理地选择切削状态(动态)。
2  提高刀具表面的粗糙度和润滑剂(冷却)。
3  选择与材料对应刀具的牌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到底是3楼的“加大前角”能降低月牙磨损还是4楼的“前角大了,才会有月牙”????有点看不懂.........

网友:
好东西,需要顶一下

网友(2009-03-03):
有点模糊哦感觉说的有点冲突

网友(2016-04-02):
3L是误导吗?前角要适当,这要看设计了,速度越快温度越高吧,怎么可能还要加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