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不稳---请教

楼主(2008-05-20):
各位网友:最近我们公司的机械手的系统压力不稳,在机械手不动作时,泵的压力正常能达到额定压力。但是机械手负载工作,压力就下降之后又上升,呈现波动状态,泵站由泵,溢流阀,远程调压阀,蓄能器组成。液压元件组成马达,回转油缸,伺服阀,叠加式溢流法,液压锁等组成。

网友:
你给个液压系统的原理图吧。

网友:
1.检查蓄能器的充气压力
2.检查马达是否泄露严重
3.检查是否流量不足

网友:
最简单换个泵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负载吨位是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倾囊相助:3楼上说的正确,问题已解决。的确是流量与内泄的问题,我们的一个工人,把机械手的驾驶室里的主动臂的一操作油缸进油管与回油管短接起来,因为其油缸活塞杆断了。晕 造成进油与回油直接相通。有时候现场的第一手资料比经验更重要。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明天我也去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