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该如何标注

楼主(2008-05-20):
在SW应该如何标注

楼主:
没人告诉我吗?这个应该怎样标注啊

网友:
直线 半径 角度

楼主:
我想标的是图中的两个交点,可是因为圆角的关系捕捉不到

网友:
可以按住Ctrl选择一条斜线 ,在选择一条直线 然后点击点的按钮命令 就会做出斜线和直线的交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