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个全自动停车场---请教

楼主(2008-05-20):
最近看到德国一个很强大的全自动停车场,但是心中有不少疑惑,希望专业人士给予指点

最近看到这种升降式的停车库,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汽车从载车板上平稳的放到环形停车位上呢?
我觉得载车板是不是还有什么升降装置,总不会是像叉车那样强行来吧?
我们几个同学最近想做一个类似的模型,还请高人能够详细的指点一下!

网友:
是否车子不拉手刹,被推到位。

楼主:
我觉得不拉手刹不太实际,而且上升、选位这些都是电脑控制机械完成的。我上网搜过,美国的这种停车场出现过把车从高处掉下来的事故

网友A:
是否原因在那一块停车板上呢?
可能那块停车板是可以通过液压移动的
而每一个停车位的板子也是可以移动的
仅仅是将两块板子交换而已

网友:
我感觉下边的两个叉就好像叉车的前叉一样,先把车子悬空,然后推到位置后下降,让车子停稳,车子肯定是拉手刹的。

网友B:
首先车子停稳,先升降(有点类似电梯的轿箱,然后再移动到所在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原因在那一块停车板上呢?
可能那块停车板是可以通过液压移动的
而每一个停车位的板子也是可以移动的
仅仅是将两块板子交换而已

我觉得也是这样,首先已经将车与停车板固定死了,直接用插车将其与停车位的底板换掉。觉得合理

网友(点评):
不和理念

网友:
好像图片上不是我说的那样,可能更简单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车子停稳,先升降(有点类似电梯的轿箱,然后再移动到所在的位置

电梯的轿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原因在那一块停车板上呢?
可能那块停车板是可以通过液压移动的
而每一个停车位的板子也是可以移动的
仅仅是将两块板子交换而已

那就是说要做无数块规格相同的板子,而且每块板子都可以和升降系统自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