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轴套磨损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0):
链轮承受的力较大,原装的链轮轴套以磨损,现在链轮轴套的材料为铜但磨损很快基本1个月左右就磨的差不多了,
问1.链轮内圈磨损需要什么材料来镶套
2.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轴和衬套常磨损

网友:
链轮轴套的材料为铜但磨损很快,不知楼主用的是不是锡青铜材料的套。

楼主:
用的是黄铜,不知道最好用什么材料

网友:
结构改一下吧,换滚针轴承。

楼主:
滚针轴承虽能承载较大的载荷,但怕这个载荷太大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校核一下,这个结构的可靠性。
材料都是有现成的参数可以查到的。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改变结构,将滑动改为滚动,即链轮内孔安装滚动轴承。
轴承型号可以根据轴径及受力状况和工况确定。

网友(2008-08-02):
如果嫌铜材料太软,可以采用球墨铸铁来作套。

网友:
我们曾将20吨轴压的橡胶碾压机铜套,改成复合材料涂层工作面。双班运行5个月后,轴和套基本都量不出磨损来。可惜工人连续7天忘了给油,导致最终烧损。[原设计用的是油脂,涂层后改用机油]。如有兴趣,不妨就将磨损过限的铜套,用复合材料涂层修复后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改结构最有效。, k. x4 N. n5 `
润滑情况如何?设计的有油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