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难题---请教

楼主(2008-05-20):
最近加工一款产品,要攻5/16-24-3B(牙中径标准7.26-7.34)因为要电镀,用P4的丝锥加工,最初在车床加工极稳定,后来改到加工中心攻牙(车床加工好底孔,镗孔保证精度),但还是经常有止规过的,那位大侠有更好的办法请赐教!!!

网友:
请说详细~~

材料什么? 你底孔给的多大?
我来告诉你怎么坐,百分百OK

楼主:
材料1214快削钢 底孔标准是6.9,应该是OK的

网友:
1.二次装夹定位误差
2.丝锥跳动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看了一下,应该你定的孔径和P4精度丝攻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正如楼上所说1.二次装夹定位误差,因为切削丝攻是通过切削多余材料加工出的螺纹,正如钻孔一个原理,二次装夹不同心导致一定几率在丝攻进孔口时切削错位,进后顺位,你可以找几个止规通的零件剖开看看就知道是不是这样,相信你的止规现在是可以进到4圈左右吧~~

建议: 既然你的底孔是在车床上加工出来的,能够保证到精度的话,建议你换成逼牙丝攻,孔径可以定到7.52+4丝左右,丝攻精度用G7,最好是G8的,盲孔的话最好用G8B的,热处理,电镀后都没问题的,

如果和我上面说的不符,请LZ把止规通了的零件剖开个,传图上来看,我们再来研究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楼主把丝锥夹头作成浮动的试一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我也认为可能是二次装夹定心误差所致,丝锥我是打表校过的,跳动0.02以内,应该是OK的,楼上大侠建议的浮动夹头我再试一下来。
五楼的大侠:快削钢用迫牙效果如怎样?有用过吗,我做铝件和不锈钢件用迫牙是还可以的,其它的塑性比较差的材质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
车床车孔、铰孔后再加工中心攻丝?
为何会编这样的工艺???
到最后在加工中心攻丝的效果肯定比在车床效果要差!!!

网友:
工件厚度也没有?太厚的话,如果排屑不畅,容易断锥的。只考虑攻牙的话,车床上要好得多。怕不同心,有定位误差,可以考虑用定心丝锥,也可自己做,就是把丝锥前段一小部分研磨成圆柱形而以。效果不错的

楼主:
攻牙深度25MM,就是因为在车床攻牙不稳定,才改到加工中心攻的,用P4的攻中径公差只5个丝哦。

网友:
最好是在车床直径车牙!
否则就在加工中心钻、铰、攻!

网友:
保证没问题,有问题你来深圳K我~!

我们12L14的材料,还有SUM24L的材料,甚至不锈钢的材料,都在用逼牙丝攻啊!~

现在我们公司除了铜和铝的少用逼牙,其他都在用,按我说的搞,保证没问题

不过啊,底孔径还是的多试下,看到底定到多少稳定~!~

网友:
在车床上粗加工底孔,上加工中心再精加工一次,然后攻牙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1-12-15):
各位大侠,我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请教:材料-20CrMo;攻M10×1.5-6H的螺纹,基孔8.5mm,通空,深度11mm;在车床上加工,产品一次装夹,但丝锥每件装夹;用OSG的螺纹规,有止规过的现象,不知什么原因会造成止规过,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