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装阀如何实现多支路比例调的

楼主(2008-05-20):
进口电动叉车上用的全是安装有插装阀的集成阀块,体积非常小,可以控制叉板升降,倾翻,叉板位移,并可以实现多功能同时动作,不知哪位大师可以指教

网友:
主要还是靠换向阀等阀组成的回路实现的.

网友:
JCB等叉车厂家提供配套的螺纹插装式集成阀

DELTA POWER 为JCB等叉车厂家提供电液系统配套                                                                                                    我司为下列厂家做整机电液控制系统配套,发动机动力和电池动力,全液压驱动、具有两轮/四轮驱动、两轮/四轮转向、悬挂弹性/刚性转换、货叉/装载斗互换等功能。
(1)宝鸡叉车厂的越野叉车配备了机械腿具备自行装入集装箱功能
(2)泸州长江起重机厂生产的为越野型伸缩臂铲运车

液压系统简介及液压原理图(仅上车系统):
P/SE-LT                                 电液比例/开关多路控制系统(用于全液压升降叉车)

网友:
简单的两路或多支路液压控制方案

简单的两路或多支路液压控制方案
推荐一个简单的多支路同步控制方案,若想用于双向控制回路,如油缸,在比例流量阀和泵之间加上3位四通换向阀就可以了。

采用压力补偿阀实现多支路的比例调速, 可以改善液压系统调速性能,减少能量消耗。通常是在工作阀片用2通定差减压阀CP2与节流阀串联起来组合成调速阀,在进口阀片用3通式旁通式溢流阀CP3通过负载感应回路与节流阀并联起来组合成旁通式溢流调速阀。

该阀的进口阀块内置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逻辑元件),每片换向工作阀片中内置CP2二通压力补偿直通流量阀,CH负载感应梭阀。各阀功能如下:

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当多路阀停止操作,且各阀均在中位时,CP3则旁通主油路流量。当某一阀工作时,CP3在负载压力作用下减少旁通流量,根据负载压力提供所需的流量。
CH负载感应梭阀(工作阀片):CH负载感应梭阀将各工作阀片的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CP3
CP2二通直通式流量补偿阀: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CP2阀的弹簧侧。此时,通过阀心的负反馈作用,来自动调节节流阀口两端的压力差, 使其基本保持不变。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定量泵接入进口阀块P口,油泵压力经P1口作用于压力补偿旁通阀的底部,CP3的弹簧腔与工作片阀的LS负载反馈系统的梭阀连通。在比例阀中位时,CP3功能等同于旁通流量控制阀,或循环阀。此时,压力补偿阀弹簧侧的压力仅为12-16Bar(P = 弹簧压力+回油背压),CP3滑阀在底部P口压力作用下,旁通口打开,主油路贯通流回油箱。

当比例阀移至工作位时,工作口负载压力经CH负载感应反馈回路传至CP3。此时,主油路的油泵压力等于工作口的最高压力,同时,该负载压力也传至各工作阀片中的CP2二通压力补偿阀的弹簧侧。此时,各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