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联齿轮 45钢与40Cr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8-05-20):
双联齿轮直径分别为205和105mm,厚度20mm,要求表面耐磨,心部有一定的强度、韧性和塑性。屈服强度大于500,抗拉强度打于300,冲击韧性大于30J/cm2,硬度240-250HBS。
请问高手们:
用45钢调质的话心部性能可以达到要求吗?考虑经济性用45钢和40Cr哪个更合适?

网友:
45钢和40Cr都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这二者相比40Cr淬透性好于45钢

40Cr材料价格贵于45钢

建议用40Cr锻件+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