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纸与砂轮的区别

楼主(2008-05-20):
部分木材用砂轮磨削会烧伤工件,用砂纸则不会。我用砂轮磨削把4毫米工件磨成3毫米圆工件,工件两端逐步变尖,如同牙签状,但尖端部始终会烧伤工件。请教如何克服砂轮磨削会烧伤木制工件。

楼主:

砂轮采用60号白刚玉,换40号则工件表面太粗沼,采用砂纸能克服烧伤问题,但砂纸不耐用,磨不了几根就换砂纸。

网友(2009-04-20):
把砂纸包在砂轮上即可。

网友(2009-05-24):
主要原因是摩擦起热造成的,可以加一压缩空气管对打磨处进行风冷。

网友:
为了捉求效率。你还是使用砂轮。如果有好的砂带磨床也非常 不错。砂纸更换的次数太频繁了。没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关于砂轮烧伤工件的问题。是因为砂轮选择不太恰当。
砂轮选择使用大气孔砂轮。偏软的砂轮。更好的自税性。更好的容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