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墚受力分析与计算---请教

楼主(2008-05-20):
有没有人那位大哥大姐学弟学妹知道横墚的受力分析..
比如说一根80*40*1.5的扁通...
已经知道材料为Q235 ,长度为1000mm;
谁人能计算它的最大受力是多少,..
(我以前算过此类的受力,只是很久不用不记得那公式了;公式大楷是64*∏*Iy/L*L...其中Iy为惯性矩)

楼主:
PRO/E 为什么设置工作目录

我现在在公司上班,
公司用的3.0的正版,
我每次画完图,都只能保存在一个服务器的文件夹里,
点设置工作目录也改变不了,这中情况,
这样我感觉很不方便..

有没有那为知道其中的原因?或者可以帮我解决这问题,'
先在这里谢谢看帖子的各位,
更要感谢那些回帖帮助我的高手了

网友:
刚学的材料力学,帮你查几个公式

最大拉压应力σ=M*(b1/2)/Ix
最大切应力τ=F*Sx/b2*Ix
我把b1当作梁的高,b2是宽,你的t是什么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能不能解释一下各个字母代表的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能不能解释一下各个字母代表的什么呀!
由于很久没接触这类理论知识了,真还什么都忘记了。

网友(2009-01-16):
好象τ是表示切应力
F剪力
M是表示扭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