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广数玩过G71和G71指令的朋友吗?

楼主(2008-05-20):
在980TA系统上车个23度角的8角管法兰垫片,倒角做圆,是不是G71 U  R
G71 P10 Q20 U  R
N10....
.
.
N20...
用N10和N20指定粗车第一刀和最后一刀,包括那个圆角,再照这个样子把G71改成G70精车就可以了?另外那个那个N20改成Q20也能走吗?先谢谢帮忙的朋友了~

网友A:
呵呵,G70不是楼主说的那样用的,在N20后面直接写上G70P10Q20就可以了;另外N20改成Q20程序会报警的,根本不执行

楼主:
给大家看看程序和切削形状

第一步G71U4R0.3/第二步G71P10Q20U0.2W0.15F0.13/第三步N10X100.5/第四步G1Z0F0.18/第五步G03X103Z-0.8R1.8F0.12第六步G1X106.36Z-4.758F0.06第七步N20G1Z-13.9F0.11第八步G0Z40,付切削形状图,园弧那里特地画了个圆,我想问这个N20就是那个Q20吗?这个N20和Q20可以随便换吗?

网友:
一 个是精加工, 一 个是粗加工但是程序段是一样的啊
只是留的余量是不一样的吧
我试验的时候是这样的<980TD>的
我想应该可以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G70不是楼主说的那样用的,在N20后面直接写上G70P10Q20就可以了;另外N20改成Q20程序会报警的,根本不执行
同间!!!!!!!!!!!!!!!

网友:
N20就是在循环后的那个20
不能换
换了会报警
N20只不过是程序号
有的机床默认的会自动加程序号 有的则不会
在参数设置里也可以改的

网友:
G71U_R_F_                          U是X方向每次进刀(半径)R是X方向退刀量(半径)   F切削速度
G71P_Q_U_W_                   P是起始程序段号  Q是末段程序段号        U和W是精车余量
精车用G70
G70P_Q_                PQ同上
注意G71第一段程序不能含Z     否则报警  PS/65

网友:
楼上说的好...N20只是代表程序段号,而Q20是指精加工的末段程序段号,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N10.....至N20(是根据你给的来说)之间的程序是精加 (G70)  P10.......Q20..的循环段号...P10对的就是N10,,Q20对的就是N20..如果..N..后面的数产生改变了的话..那么..P..Q.值也要相对产生变化..

楼主:
又来麻烦大家了

我在3楼举的例子,还是粗加工的,后面还要精加工,难道说这个N20是退刀前最后一刀,如果不需要走Z-13.9,可以省掉或改成G0,最后精车照粗车格式改下,把G71改G70,尺寸变为最终尺寸,余量改到0点01就行了,是吗?恕我唐突,刚去陌生的厂里车陌生产品,给人走穴干短工,车坏一个赔50.我一小时才得10块,超标10个得4块,每小时规定最少产品量等等规矩,没空看程序,给大家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