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承受不平衡径向力后,产生径向偏移---请教

楼主(2008-05-20):
各位精通液压的老师来帮小弟一下啊.如下图所示:

液压缸在顶升短轴时由于在中心位置,短轴没有发生径向偏差,而在顶升长轴时由于不在轴的中心位置,加上液压缸密封圈的弹性环节而产生活塞杆径向偏差,使得长轴左右两端中心孔产生高低偏差.哪位老师能为我解决一下啊,我自己设想的是如图所示的在活塞杆上加一个支架,里面镶铜套,支架与工作台直接固定,不知这样能否解决活塞杆在顶升重力偏心的工件时不发生径向偏差,另外径向偏差对液压缸的密封圈损伤较严重.(2导杆使用直线轴承导向,不承受压力)另外还有个办法就是在托架两头安装类似机械同步装置的齿条和齿轮来控制活塞杆不产生径向偏差.不知这两个办法能不能解决,如果能的话第一种是不是可靠,因为第一种相对加工难度比较低,安装方便。

如果不能的话还请各位老师或者高手帮小弟出个注意,谢谢大家啊!

网友:
1、建议把导杆使用直线轴承导向改为较长的铜套导向,加粗导杆;
2、油缸于负载连接用球较;
3、油缸也可考虑用双活塞杆结构。
具体工况不了解以上供参考

网友:
利用导杆加强支承,不能让液压缸受径向力,
可以在导杆处加长导向支承,让这里把径向力承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