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上用蜗轮滚刀滚蜗轮---请教

楼主(2008-05-20):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叫大家帮忙指教。就是在滚齿机上用蜗轮滚刀滚蜗轮,蜗轮刀的螺旋角度比要滚的蜗轮螺旋角度小了,能象滚斜齿轮一样摆刀架的角度吗?还是只能买一样角度的蜗轮滚刀?谢谢您们!!!

网友:
呵呵,俺技术部门的死脑筋的想法肯定是不可以的。
不过要看你的批量和使用场合,如果螺旋角差的不多影响不大。
以前俺们还用齿轮滚到代替用,人家只要一个蜗轮,难道还给他订滚刀不行?
总之,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把握。

网友(2012-05-27):
好像可以的吧,听说斜齿轮就是用直齿轮滚刀做出来的
我就理解,把滚刀扳过个附加角度,另外用搭差动挂轮就做出来了,各种斜角都可以做了

网友:
单头蜗轮可以用滚齿刀代用
多头蜗轮请用专用多头蜗轮滚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