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与平面问题,我有一新发现---请教

楼主(2008-05-21):
最近有一新发现,不知道可否有意义?
测量同心和平面的关系?
我想求正的是测量同心时平面有点倾斜,但是平面度是很好的,这样会影响两个圆的透影吗?
倾斜也不是很多0。02的样子,通过和没有倾斜的产品做比较感觉还是有问题存在的/
这个问题也是之前我一直在问,同心度转动后相差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找原因,现在我就想到了这个面的倾斜问题上了,多谢各位了啊?

网友:
用什么仪器检测的?你所检测的2个圆在同一个截面上吗?

网友:
看情况而定。

网友:
如果以该平面做投影面,会影响两个圆的投影.影响情况看面的倾斜程度和孔对面的距离

网友:
如果被测截面不是同一截面,从理论上分析,工件倾斜越很,投影图型的圆心距离越远,检测误差也就越大。如果用圆柱度仪检测,可以通过调平消除这个因素。

网友:
看图纸是怎样标注的,和平面有关系的情况下,面有点斜会影响同心度,如果图纸没有标注和平面的关系那就不用这个斜面做投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