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塞规和螺纹深度塞规的通止端算法---请教

楼主(2008-05-21):
有人知道螺纹塞规和螺纹深度塞规的通止端算法吗  还有螺纹深度规的样式。

请教,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查询相关国家标准;
第二个问题,螺纹深度规没有固定的的样式,所以形式非常多,只要可以满足你检测零件的要求就可以,包括目测、手感、刻度、数字显示等等方式

楼主:
国家标准里我只看见通止塞规的,没有看见过螺纹塞规的,能否提供一下计算方法啊 谢谢啦啊

网友:
怎么可能“国家标准里我只看见通止塞规的,没有看见过螺纹塞规的”?既然是标准,那就是硬性规定的,怎么要计算?就算是螺纹塞规的相关标准,相信社区里面也有,你自己搜索一下。兄弟看你的资料在洛阳,拖厂工具车间就有,实地参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