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结果有差异---请教

楼主(2008-05-21):
供应商与我们共4台三坐标对同一零件(铸铝)检测(温度,装夹,基准选取一样),结果相差悬殊,不知如何处理

项目

供应商1

供应商2

供应商3

我们

217±0.1

217.024

217.026

217.03

217.032

81±0.1

81.031

81.03

81.048

81.053

191±0.1

190.996

191

190.98

190.975

99.5±0.1

99.417

99.421

99.392

99.38

269.5±0.1

269.415

269.42

269.395

269.38

284±0.1

283.948

283.945

283.91

283.905

三坐标

台湾半自动

三丰半自动

自动

自动

网友:
呵呵呵,两台半自动的比较一致;两台自动的比较一致,会不会是测量点和评定方法?尤其是基准采点和评定?

网友:
从81+/0.1与191+/-0.1这两个尺寸不同就能猜测是基准轴线测量时有偏差(当81值大时,191值就偏小)。
要测量一致的话,应考虑测量点位置以及测量点的数量都要一致。

网友:
你还可以让每台CMM 测量同一样品两个大圆的直线距离看是否还有很大的偏差。如果直线距离偏差很小说明就是建立坐标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评定方法一致,测量点肯定不一致,探针直径不同,高度基准打在夹具面上

楼主:
我们是这样定坐标系的,夹具面定第一基准,侧面(即图示的凸台面)定方向,上面孔定中心,凸台面与基准面有垂直度要求,两台自动量是0.01,两台半自动量是0.05

网友:
突台面有很大的斜度,探针在建轴向时测量点的高度不同会造成轴向偏离。
建议在做轴向的突台处做一铁块作为基准轴,并保证装夹时产品突台紧靠铁块,测量时就用铁块做轴向这样测量误差就会很小。

楼主:
楼上有可能误会了,我指的凸台是长度方向的,不是图示有垂直度要求的面

网友:
像这种情况的比较,是不是要分析一下测量机的各自的精度,还有同一值的测量结果应该是一组数据难道测量机的从复精度这么好?我们一般是同一值几组数据来比较,然后再分析

网友:
以B1和B2 做轴向。

楼主:
B2是毛坯,该零件只有几个孔.底面和指引线位置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就在此,每台三坐标的重复精度都可以,最多相差3~4微米.两台自动的测量过程换过探针,我还做过试验,用同一个探针(不同于程序的探针)测各元素,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包括重复装夹

网友:
那测量机的自身精度有差异吗?测量相同的标准件,比如量块,在相同检测环境中,看看结果又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两台自动的是全新的,而且在日常应用中校对标准件没问题,用测高仪检测与我们的三坐标相同.半自动的没有环规也没量块但是刚校对过,精度也没问题.而且他们测其它零件与我们一致

网友:
四台设备两两接近,如果相近的设备不是一家校正,那么应该排除设备问题

自动和半自动的差别更应该从取点方式上考虑,

建议测量几个简单要素比较下坐标值,到底是基准有变化还是测量要素问题

楼主:
就这零件有差异,其它的都能对应起来,我们四家的测量方式包括采点位置都基本一致,

网友:
看来有点难度呀

个人认为可能采点的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以及探测的力度问题,这个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两两相近吧。如果考虑全部用手工测量是否有存在差异议?

个人在这里顺便问个问题,希望LZ不介意。呵呵
如果同一程序测量同一个工件,工件的摆放位置不变,得到的结果不一样,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闲着没事帮你计算了一下两个圆的直线距离(用81与191的值,用勾股定理计算):

自动最大值自动手动手动最小值差值
207.4741 207.4774207.4660 207.4633450.0140

如果只是基准点的变化,会使81与191值有差异,但不会影响到两个圆的直线距离有0.014的变化吧?
你可以考虑:基准面选取是否一致?两个圆的是否测量点一致?圆的圆度好吗?产品在测量时是否有移动?CMM探针选用是否合理?......

楼主:
我一开始也这么怀疑,但我用不同的探针手动测不同点结果也是一致,同时怀疑是不是定轴线的问题,但我在基准面垫纸后加大垂直度误差测量也是一样

网友:
首先定好基准面后直接验证两个圆207.47(207.4657)这个尺寸,如果每台CMM测量结果一致,就说明是你定的基准有偏差了。
你可以用上下两个方孔的中心做轴向试试。
应该很容易解决哦。

楼主:
找不到原因,只好叫国外测一遍看看与哪家的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