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的一个滚子装反了能用吗?

楼主(2008-05-21):
我在装调心滚子轴承的时候一个滚子掉了出来,没看仔细就装了上去,装上后检查发现一个滚子反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我装的调心滚子轴承型号是SKF22312,应该是对称的,不对称应该装也装不上,对吧?

网友:
只要能装到位就应该可以!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反的呢?

网友:
一般滚子的外端面有一个凹下来的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