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泵供油互不干扰回路

楼主(2008-05-21):
双泵供油互不干扰回路,回路中的快进有差动连接?急需呀 ,有的大哥传一下。

网友:
详细说一下

双泵供油不干扰?
请附上液压原理图,
若是定量泵,应在出口加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调速阀回路可以保证供油不受负载压力波动的影响
附件的资料为压力补偿回路实例及选型资料,供参考

楼主:
谢了,楼上的大哥!

网友:
双泵供油互不干扰回路

问题解决了吗,用一个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CP3通过负载感应回路CH与两路二通压力补偿定差减压阀CP2与比例调速阀可以组成两个或多个独立回路
若感兴趣,明天到公司给你发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