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FANUC0I系统如何编程铣床铣出此零件?

楼主(2008-05-21):
用FANUC0I系统如何编程用上海宇龙系统模拟加工此零件?

网友:
如果手工编程有点太麻烦,最好自动编程导入宇龙数控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加工,另外毛坯是多大的

网友:
不难

如果手工编程的话要做很多计算,麻烦哦!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在CAM上编程,这个很简单

网友:
那几个没有倒圆角的尖角怎么加工呢?好像需要线割才行吧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那是两个外形轮廓

网友:
CAM简单
这个东西,2个兔耳部分,没有没有R
否则要电极继续加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赛的一个实际加工图,需要手工编程。应该说难度不是太大,把点计算出来用机床特殊功能加工出来,自己制定加工工艺。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用自动编程拉,谁会傻的用手动编啊,又不是只走个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