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换向阀的更换

楼主(2008-05-21):
如题,求助~液压换向阀的更换:
我司原用于离心空压机的油动执行机构的液压换向阀如附图,线圈电压等级110~,油路控制为,一侧两个为进回油口,另外一侧接阀门油缸,麻烦各位告知这是什么形式的阀门,由于原机器为美国进口,交货期太长,请问国内有哪些类型的厂家可以制作。
多谢~

网友:
外观只能看出是个管式连接阀,没有型号吗?

楼主:
回复楼上的,只是想找个替代品。
急~

网友:

从图片上看,是插装式电磁换向阀,有原理图吗?可以提供系统压力和流量参数吗?
附件为部分插装阀的样本,拆下阀对照样本看看,螺纹直径?几级密封圈?若是两级密封圈,则可以判定是两位三通阀或两位四通阀。螺纹直径可以知道是多大流量的阀。通常用两个两位三通阀可以组成一个三位四通阀,Y型,两个两位四通阀可以组成一个三位四通阀,O型或M型等。
我是做美国DELTA POWER 插装阀的,若能寄来,就可以搞清楚。

indcom@indcom.com.cn
电话:010 64420864

网友:
好像是进口空调压缩机的两位三通阀

好像是进口冷却空调压缩机的两位三通阀,请问是什么介质,若有腐蚀性,还得选VITON的密封圈

楼主(2008-09-08):
感谢楼上的兄弟!
由于迟迟没有获得备品,我们已经改造原有的油动控制阀成了气动控制阀了。
再次表示诚挚的感激,并对社区工程师的高水平表示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