酚醛塑料的应用---请教

楼主(2008-05-21):
请教关于酚醛塑料的相关经验;谢谢
1、 1、较大零件成型后保证较好的平面度,在煤气介质下保证尺寸和形状的长期稳定性;
2、 2、使其成型后的零件具有一定的硬度和耐磨性,并且滑阀盖与座相互接触的运动过程
中保持无噪音和低摩擦。
1、
采用何种填料配方的酚醛塑料,满足上述要求;
2、  采用何种制造和热处理工艺才能保证尺寸的长期稳定性;

上述材料成型后的零件如何进行检验和控制。

网友:
感觉可以用聚甲醛(POM)制作,它抗拉强度、冲击韧性、刚性、疲劳强度、抗蠕变性能都很高,尺寸稳定性好,吸水性小、摩擦系数小,有很好的耐化学药品能力。

网友:
如果用酚醛塑料,一般用的品种可采用木粉作填料
如要求高绝缘性能的品种可采用云母或玻璃纤维为填料,如要求抗震的品种可采用布片、玻璃布或橡胶为填料,如果要求耐热的品种可采用石棉为填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