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画钣金件,零件上面的内似凸包形状的怎么画?

楼主(2008-05-21):
PROE画钣金件时,零件上面的内似凸包形状的怎么画啊,也就是零件一侧凹进去,另一侧凸出的特征

网友:
用冲孔或凹模成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冲孔或凹模是要打开一现成的零件特征图的啊,相当于CAD的块,来CUT的啊,那凸包不是空的啊,怎么CUT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跟你钣金实际成型一样
也要做一个凸包来冲型的
这就是form或者punch的成型特点

楼主:
:)

在书上找到成型的画法了,好象有点复杂啊,慢慢看下去

网友(2009-04-16):
做个udf以后每一次都可以用啦,很方便的。

网友:
不复杂啊,就相当于另外做一个模具,配合一下就好了

网友:
就跟你钣金实际成型一样
也要做一个凸包来冲型的
这就是form或者punch的成型特点

网友(2010-02-07):
看过,找找相关的书籍

网友(2010-04-16):
学习了,我曾经也遇到过。呵呵

网友:
冲孔或凹模是要打开一现成的零件特征图的啊,相当于CAD的块,来CUT的啊,那凸包不是空的啊,怎么CUT啊

网友:
路过学习着。,好长时间每做忘了

网友(2011-05-24):
先画出那个特征的实体,然后在用成型工具,把它顶出来

网友(2011-07-18):
就和冲压一样,用凸模工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