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Y3150,螺旋角45°摸数3的差动挂轮是怎样搭配的?

楼主(2008-05-21):
螺旋角45°摸数3的差动挂轮是怎样搭配的.滚齿机Y3150,谢各位师傅帮忙了

网友:
这个算挂轮的方法在挂轮手册上自己慢慢算吧,又没什么技巧和难度的,我倒是担心你的机床干涉问题,不知道你的齿轮几何尺寸什么样的?

楼主:
我没有挂轮手册

原来的师傅不在了,滚齿工不会算,客户在等加工,谢谢你能帮我一次吗

网友:
你把参数弄上来,走什么工艺?螺旋线要求是多少?最好先弄张几何尺寸图纸上来先,我估计你那机床有干涉问题

网友:
Y3150滚3模数,螺旋角45度齿轮,差动挂轮是67/55*97/60,如果楼主加工的是左旋齿轮,使用右旋滚刀加工,差动要加介轮.差动挂轮是55/26*85/83,55与26之间可以加一只介轮.这是在加工不干涉时就这样搭.一般情况下右旋刀加工右旋45度齿轮时,刀架要反装的,即刀架的尾巴对着操作者.将后面的两只主轴转速挂轮的一只挂到一个原事空着的轴上,实现主轴反转.右旋刀加工左旋45度齿轮是刀架正装,尾巴上仰,但是走刀速度一定要挂得很小,本机床走刀挂轮为55/55时,速度是1mm/转.最好取02mm/转,否则主电机将带不动,使得加工中途报废.

网友:
液压问题

油缸伸出时颤抖  收回时平稳   谁能帮我解决啊  新站

网友:
油缸一端的密封圈坏了,漏油,或都是换向阀有一边换向不好,请楼主检查油缸的O形圈及油缸活塞杆的油封,换向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