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图纸

楼主(2008-05-21):
如何用CAD三维制图在50*20*10的板中间画一个直径为5的孔,我在自学三维制图。我开始用二维画一平面图,用拉伸命令,结果就是没有孔,小弟求助了

网友:
直接画三维图

1、画一个长方体
2、画一个圆柱体
3、使用修改——实体编辑——差集
4、先选长方体——回车——再选圆柱体——回车
5、渲染一下可观看效果

网友:
根据楼上提示,试了一下:

网友:
根据二楼的提示在电脑里实践了一下,可行,但是还是建议楼主改用Solidworks ,UG ,Pro-E 等三维软件,这样画起来更加方面。

楼主:
谢楼上的几位朋友,根据你们的建意,我明白怎么画出来了。

网友:
我也不喜欢用CAD做三维。自从用了UG更加觉得是这样。至少界面让人看起来太压抑。UG4.0版本的背景很不错,浅蓝色,比黑色好许多。
我都是用UG做三维,再转成DWG格式的二维图纸,最后用CAD完善。

楼主:
只可惜Solidworks ,UG ,Pro-E这些软件我不会啊,用CAD画三维还是我在自学呀,所以只能想办法凑和着用把。另外我想问CAD能画组装图吗?

网友:
能的。画零件然后拼在一起。

网友:
CAD里也可以画三维图,,也不是太难,,随便去借本书,看看就会画了

网友:
按2楼是可以画的,我以前画过的!当然是三维的软件更好了,装配图可以自动完成!!!

网友:
直接画三维图

请问各路大侠  好比上面的长方形 具体的渲染步骤是什么?  在此先谢了?

网友(2008-06-21):
用二维画的话要先生成面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