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国内常用的铝牌号有哪些?

楼主(2008-05-21):
不知,国内常用的铝牌号有哪些啊?
大多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
铝的牌号很多很多
A360、A380、B390等是用来压铸的材料。

楼主:
哦。多谢了
不过最好能有详细点的,急需铝的一些资料?

网友:
防锈铝LF21等、锻铝LD2OR6061、硬铝LY11/12、超硬铝LC4等等,行业不同,应用有所差别,我说的是旧牌号,新牌号用的是数字和字母代号,例如2024,2A12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行业的!!AL6063 AL5052等要看你是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铝及铝合金

铝及铝合金
特点:较轻的金属结材材料;良好的耐蚀性,导电性及导热性;相同重量情形下,Al导电性比Cu高2倍,
但纯铝强度及硬度比较低。
用途:铝质光泽及质软,可以制成不同颜色和质地的功能性和装蚀性材料.
铝合金:
强度/质量大,工艺性好,或用于压力制造及铸造,焊接,目前广泛用于飞机、发动机各种结构上。

1、变形铝合金:
1.1 防锈铝:
A1-Mn 及A1-Mg系合金(LF21、LF2、LF3、LF6、LF10)属于防锈铝,其特点是不能热处理强化,只能用冷
作硬化强化,强度低、塑性高、压力加工性良好,有良下的抗蚀性及焊接性。特别适用于制造受轻负荷
的深压延零件,焊接零件和在腐蚀介质中工作的零件。

1.2 硬铝:
LY系列合金元素要含量小的塑性好,强度低;如LY1,LY10,含金元素及Mg,Cn适中者,强度、塑性中高;
如LY11;金中Cn,Mg含量高则强度高,可用于作承动构件;如LY12,LY2,LY4;LC系列这超硬铝,强度高,
静疲劳性能差LY11,LY17 为耐热铝,高温强度不太多,但高温时蠕度强度高。

1.3 锻铝:
LD2 具有高塑性及腐蚀稳定性,易锻造,但强度较低;LD5,LD6,LD10强度好,易于作高负载锻件及模锻件;LD7;LD8有较高耐热性,用于高温零件,具有高的机械性能和冲压工艺性。

2、铸造铝合金:
1). 低强度合金:ZL-102 ; ZL-303
2). 中强度合金:ZL-101 ; ZL-103 ; ZL-203 ;ZL-302
3). 中强度耐热合金:ZL-401
4). 高强度合金:ZL-104 ;ZL-105
5). 高强度耐热合金:ZL-201 ;ZL-202
6). 高强度耐蚀合金:ZL301

楼主:
多谢大家了
是用在汽配上面的。

楼主:
还急需黄金的一些相关技术资料?
机械性能,成份,种类等等?
能提供一下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