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p220是什么油?国内有哪些对应的型号?

楼主(2008-05-21):
clp220是什么油?国内有哪些对应的型号?

网友:
你说的这种油品应该是德国工业标准DIN 51517中的分类方法,也就是循环系统油。根据用途不同可能会是齿轮油或者纸机循环油等,不知你是啥样的设备应用在哪里。

楼主:
SEW减速机用油,请问国内有哪些型号对应?

网友(2008-06-26):
同意2楼的说法~
确切来说是极压性的齿轮油命名!
但是有些美籍厂商也有类似的叫法~~

网友(2008-08-13):
clp 220对应的就是我们的220号齿轮油,CLP只是标准而已,好象连长城昆仑都是达到这个标准的.就想液压油行业的HM等级一样,没什么神秘的.

网友(2008-10-23):
齿轮油!对应MOBIL的就是mobilegear630

网友:
标准应该是DIN51502吧?

网友:
就是普通的220号齿轮油,哪儿都有。

网友:
应该是一类的代号,牌号是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