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样加入WORD中

楼主(2008-05-21):
将CAD图打开后,复制,粘贴到WORD中。试验几次后发现,粘贴到WORD中的CAD图显示的是CAD的显示区域,请教,如何才能使WORD中的CAD图只显示图形区域。或有其他的方法,将CAD图形加入到WORD中。

网友:
恩 本人比较苯就会一点土方法``在CAD里把画面调整到你要抓到WORD里的那部分===>>>复制===========>>>>打开画图版==>>>>粘贴====>>然后在画图里再copy到word里~~

网友(2008-07-02):
回复 楼主:

在命令行输入jpgout命令,按照命令选择显示区域就可以了。不过最好先把CAD背景由黑色转换成白色。输出后就是图片格式,打开WORD导入图片就可以了。效果还可以的。另外可以在ACDsee内编辑一下图片

网友:
在word里面插入对象,选择CAD对象就OK了

网友:
与楼上(5#)作法相同

网友:
不太好用啊

网友:
直接CTRL+C   然后再CTRL+V到WORD里就可以的,不需要改变背景颜色,不过粘贴后需要用图片编辑功能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按照楼上5所说的,粘贴的背景是黑

 色的呀,难道还要先更改背景吗??????????

要把背景改成白色

网友(2008-09-03):
一个最好的方法,而且在WORD中还可以自由地图面进行编辑,可以改动任一条线的属性。
方法如下:
1、打开CAD,先中要复制到WORD中的图形,CTRL+C
2、打开POWERPOINT,CTRL+V
3、右键点击图形-组合-取消组合
4、出现一对话框,点击“是”转换对象
5、右键点击图形-组合-取消组合,按需要多次取消组合
6、这时此图形就是由N条可先线条组合而成的了
7、把你让为需要的部分COPY到WORD中就OK了

网友:
先转成图片,再插入

网友:
请看这个命令,背景是白色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7447&extra=page%3D3&frameon=no

网友:
先换成白的应该也可以哦

最好就是在编辑里面复制链接 再粘贴那个链接就可以了,这样以后还可以打开~~

网友:
用用这个试试!

网友(2008-10-20):
在word里面插入对象,选择CAD对象就OK了,图形背景要选白色,另外线条颜色要深一些,以免打印时图形不清楚.

网友:
只看该作者

支持15楼小软件,可以使用。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5楼说的

网友(2008-12-04):
什么也不用改..直接复制在word里选择性粘帖就可以,而且以后还可以直接在word中直接双击打开进行编辑

网友:
不错哦,写的很详细

网友:
方法真多   找自己习惯的吧

网友:
1.在AutoCAD中复制图元
2.在Word中“选择性粘贴”(粘贴形式选择Windows图元文件)
3.裁减掉图片多余边界
4.调整图片大小。
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用考虑背景颜色和缩放失真。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用的方法。你在CAD里面做好图以后。把图放到最大(显示范围内)。全选你要插入的图形按---复制,然后到WORD里面直接按---粘贴。就OK了!!!!

网友:
我复制到WORD里就是白的,只不过大小不太合适,用WORD本身的图片修改功能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最好先在CAD当中修改背景色为白色,然后COPY

网友(2009-12-06):
可以先转换成PDF格式,在加载到WORD

网友(2010-03-08):
有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