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超3Kw 和 MAZAK 4.Kw,都是350万元,哪个好?

楼主(2008-05-21):
我们公司联系厂家,现在有BYjin 3015 和MAZAK的4.0Kw,两者价格都350万元左右,请问那个好...

BYjin 3015是天津组装的, 就是原来的Bysprint3015,或者说BYstar 3015,功率是3KW. 说是全飞行光路.

MAZAK是4Kw,这个我觉的比较好,因为有时可以割厚点的板,但不是太多;再说人家说即使以后功率损耗了,怎么也有3Kw啊,,但有一点是动工作台,说是定长光路.
这个用过的大哥们,动工作台怎么样啊,,,那么重的钢板会不会滑动?? 还有这么重的东东,天天动来动去,机台会不会损耗的很历害????

这里有经验丰富的大虫,小弟多谢了.

我的邮箱是davidlee2056@yahoo.cn ,欢迎销售激光机的朋友联第,还有也需要一套真空吊具,1000Kg 的. 钢板是25mm,3m*1.5m

网友A:
楼主,BYJIN跟BYSPRINT和BYSTAR是不一样的,个人觉得这个MAZAK定长光路只是一个噱头,在薄板的切割速度上比不上全飞行光路,而且套料切割时要定位夹紧,或者加微连接来保证加工,不然在快速切割是肯定影响尺寸精度的.百超天津组装的还这么贵啊,那MAZAK是原装的吗

网友B:
楼主选的MAZAK 应该是STX MKII,当然他们也有更好的HG系列,用的的是飞行定长光路(结合了定长光路和飞行光路的优点),直线电机驱动,当然价格要比现在这个贵不少。

网友:
激光肯定是百超的好啊,象加工中心还是MAZAK 的好啊,百超是专业做激光的啊!!

网友C:
激光肯定是百超的好
支持百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的MAZAK 应该是STX MKII,当然他们也有更好的HG系列,用的的是飞行定长光路(结合了定长光路和飞行光路的优点),直线电机驱动,当然价格要比现在这个贵不少。

不错,就是STX MKII这个型号的,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没给我们介绍HG...再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肯定是百超的好
支持百超
一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BYJIN跟BYSPRINT和BYSTAR是不一样的,个人觉得这个MAZAK定长光路只是一个噱头,在薄板的切割速度上比不上全飞行光路,而且套料切割时要定位夹紧,或者加微连接来保证加工,不然在快速切割是肯定影响尺寸精度的.百超天 ...

多谢,这个意见很好..多谢.

之前我们也注意到了,但是没有认为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切5mm到15mm之前的板.小于5mm的都没有.

问一下.这个定位夹紧会不会自动换位置夹???因为有可能割到最初夹的位置?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光束模式,,,联系过的只有通快一家能有TEM00模式,其它只有TEM00/01之前.是不是这样的???

除了一些比较恶劣的厂家,会吹嘘说自己有两种模式比一种好多了....比如百超就是其中之一.(或许只是个别SALER吧....)

网友:
激光切割这个行业来说,通快和百超应该是在前两位,这两家各有所长,如果你切割的材料品种比较单一,用操作人员综合素质不是很高的话,用通快可能好些,百超的话切割参数调整手段比较丰富,适用性较广,MAZAK的切割参数也是跟通快一样是做成模块化,可调变化少,它是以国外材料为蓝本的,这样就与我们国产的材料有差别,不过影响也不大就是.至于夹紧位置割到的问题这个不用担心,因为都会留余边的.飞行光路不存在夹紧问题,说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百超的.,有机会可以多交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4KW的机器。3KW以及4KW的很多构造不同,实际价值要超出很多,如果你们公司是按照预算来购买机器的话。

网友:
论切割能力,4kw的M肯定远好于3kw的B,如果切割能力能接受3kw的B的话,买2.5kw的M就够了,定长光路虽然不会像M介绍的那么好,但从结构看,还是有其合理性。

网友:
我要解释一个怪现象,MAZAK的4.0Kw实际的连续加工能力肯定比不过BYjin 3015 ,对哪些纯技术指标分析的人来讲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通快和百超的激光机基本上都处于世界级水平,日本的只能是中挡货。

楼主:
BYJIN 3015的试割时间确实超过MAZAK,我们拿了一件12mm的件让它们试割,结果BYJIN3015 是4.5min, MAZAK是5.2min.....通快是9.8min...

我问通快为什么你们时间那么长,,,通快说BYJIN和MAZAK都是骗人的,实际上是割不出来的.

我那个件有16个螺栓孔,M10 10个,M6 6个,切割总长有5米.

楼主:
是啊,这一点很重要,虽然我们想用合同条款来限制供应商试切割乱报时间,但是通快的人就指出.

BYJIN的人惯用手法就是这样的,虽然有合同条款,比如如果验收时切割时间不能达到样件的时间,也拿它没什么办法...因为还有其它条件.....

虽然通快的话不可全信,,,但也不无道理.

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世界前三名AMADA、MAZAK、TRUMPH。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前三名AMADA、MAZAK、TRUMPH。

 怎么可能呢? 怎么也轮不到AMADA啊

网友:
激光切割机肯定是通快和百超的好,就算是天津组装的百超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也优于日本产的激光机。AMADA应是其产品在板金行业的保有量较大,如机械、液压式数控冲床和 RG系列经济型折弯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前三名AMADA、MAZAK、TRUMPH。

这位朋友是AMADA的吧,激光机方面轮得到AMADA称老大?业内通快不敢称老大,有点自知的都不敢自吹啊。

楼主:
呵呵,AMADA是哪里的,之前都没有联系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F:

AMADA世界第一

网友D:
回复 网友A:

AMADA“销量”世界第一。本人和AMADA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ADA世界第一

很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ADA“销量”世界第一。本人和AMADA没有关系。

言之凿凿,请说明这个销量是指的激光机的销量吗?说这话,国内的大族,东方只怕也有话要说啊,呵呵。只算说的是钣金机台总量恐怕也是比不上通快。

网友:
连AMADA的销售都不敢说他的激光机世界第一,最多说日本第一。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D:
AMADA“销量”世界第一。本人和AMADA没有关系。

通快的TL3030是全球单机销量最大的激光机型号,AMADA的冲床和RG系列折弯机确实是全球销量最大,大家都有不同的优势产品。通快,绝对的激光老大。这几年通快能够成为机床界第一,主要就是因为激光机和激光发生器销量太大了。AMADA自己会做激光发生器吗?

楼主:
哦,有AMADA的联系方式吗? 华南地区的..

网友(2008-07-03):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哪个公司啊?我没记得哪个客户有MAZAK设备又有百超的啊?不会是直接从日本购买的吧?本人就是MAZAK公司的,具体可以联系我,

网友:
建议用百超

网友:
还是要看实际的 用得多了就知道了 在实际运用中 百超的不是很快的
至于定长光路是不是噱头 反正偶也不懂这光路的事情 反正我们厂马扎克2.5kw的 用下来很稳定的

网友:
听说定长光路比飞行光路好
呵呵

网友:
怎么就没人说一下普瑞玛呢?上海普瑞玛在国内销量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选的MAZAK 应该是STX MKII,当然他们也有更好的HG系列,用的的是飞行定长光路(结合了定长光路和飞行光路的优点),直线电机驱动,当然价格要比现在这个贵不少。

又一个外行.
什么叫飞行定长光路?????
靠多加个U轴就又飞行又定长了?

在全球,除了中国以外,对光路的分类只有三种:
1、固定光路
     FINN-POWER、通快   还有这样的设备

2、飞行光路
      目前这个光路只在中国流行

3、混合光路
      这个光路最早是三菱公司使用,最后MAZAK将其改进。

以下这几个光路就是扯淡:
1、定长光路 = 混合光路               你学过勾股定理吗?
2、飞行式定长光路  =飞行光路      同位反射镜补偿方式是三菱90年代玩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联系厂家,现在有BYjin 3015 和MAZAK的4.0Kw,两者价格都350万元左右,请问那个好...

BYjin 3015是天津组装的, 就是原来的Bysprint3015,或者说BYstar 3015,功率是3KW. 说是全飞行光路.

MAZAK是4Kw,这个我 ...

一个是飞行光路,一个是混合光路。
在选择这两个设备的时候主要看你加工什么产品了。

对于飞行光路主要是做落料钣金用的,
对于混合光路主要是做精细钣金用的。

飞行光路的定位速度比混合光路的快,但是切割速度是一样的。
混合光路比飞行光路的定位精度高,如果对位置精度有高要求的话建议用混合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ADA世界第一

拉倒吧,MAZAK卖到欧洲的机器都是三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前三名AMADA、MAZAK、TRUMPH。

在全球钣金行业按照专业性排行:
NO1     FINN-POWER    (L6)
NO2     TRUMPH           (L4050)
NO3     MITSUBISHI       (HV、NX)
NO4     PRIMA S.P        (PLATINO)
NO5     AMADA(MITSUBISHI)  (FOL(MITSUBISHI  LVP))
NO6     YAMAZAKI  MAZAKI  (STX、FG)
NO7     BYSTRONIC         BYSPEED

07年底,PRIMA S.P   收购了FINN-POWER

网友(2008-09-09):
百超原装进口的是不错,天津组装的一般般.

网友:
回复 网友G:

完全同意    .

网友H:
我们厂就是用的马扎克的
你最好别买,速度是赶不上欧美的产品
而且定长光路在密集加工里还要考虑加工速度,太快容易产品移位,造成误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厂就是用的马扎克的
你最好别买,速度是赶不上欧美的产品
而且定长光路在密集加工里还要考虑加工速度,太快容易产品移位,造成误割

产品移位是因为工作台移动时板材有移位吗?

网友A:
对的,这个我前面就有提过,你想想啊板料快速移动过程中,因为惯性的原因肯定会有这个的情形,如果想克服这个,那不是降低了速度,就牺牲了加工效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我前面就有提过,你想想啊板料快速移动过程中,因为惯性的原因肯定会有这个的情形,如果想克服这个,那不是降低了速度,就牺牲了加工效率了.

两三年前我们公司曾在马扎克做过一个试切,是一个布满小方孔的接线板,我们自己的百超切出来的方孔有点歪歪扭扭,成品率很低
但是mazak切的效果好很多,但却实速度慢,加工一个的时间差1分钟左右,正如前面chinalibin大佬说的 对于飞行光路主要是做落料钣金用的,对于混合光路主要是做精细钣金用的,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2009-06-03):
激光肯定是百超的好啊

网友:
专业提供激光切割机镜片!www.hymore.com 张先生 13880528772

网友(2009-07-14):
支持楼上,楼上说的太有道理了,百超的超强可调整性是任何一家激光都比不了的,尤其是越复杂越难调的零件,他越有优势。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从切割能力和效果上分析,你最好还是买通快和百超的设备

网友:
复杂零件无非是有的形状如尖角或者齿形等等复杂形状按照正常切割方法硬是加工不出来(尖角烧化了),这时需要通过软件将那些难点通过降功率、频率、占空比及速度、气压来调整,这时候就看编程软件调节起来是否简单,操作人员对激光工艺是不是熟练,一般多见于使用氧气做辅助气体的加工(氧气助燃切割低碳钢)上,现在各家的主流机型都有加工防烧角控制功能(例如 马扎克、通快、百超)。通过软件设置和优化加工工艺其实并不难调整。

网友(2009-08-24):
回复 网友D:
没关系你还知道他销量第一????一不小心露馅了不是!托——————纯粹的托!

网友:
你也是一个托,怎么联系你呀

网友(2009-12-22):
这个价位应选普瑞码cp4000机型的啊,全飞行光路。焦点位置自动补偿。操作简便。性价比极高多好啊。
碳刚可以切割22毫米,不锈钢12毫米。铝板8毫米,铜合金4-5毫米。

网友:
把你的工件拿着到他们公司去,分别让他们切割,你在旁边掐表看着,看看效率和质量,决定不就做出来了吗?

网友(2010-02-01):
如果要切15MM厚度的材料,选用4KW比较好,意大利的普瑞玛的4KW的性价比也不错呀

网友:
刚入行,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