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件怎样做车夹具

楼主(2008-05-21):
希望大家能够想出好的方法!!!!!!!!!!!!先感谢了!

网友:
1.粗定位找到回转中心
2.在回转中心向外半径30左右的圆内,双面压紧,压紧头可要回转(平面轴+深沟球组合结构)

网友:
楼主先不要感谢,希望能把问题讲的更清楚一点,呵呵
这个图是成品图么?车加工的前后工序都是怎样的?要车成型后是如图所示还是如图的零件装夹后再车孔或外圆?

网友:
我常说,人不是不会解决问题而是不能发现问题!
在楼主这里是不会描述问题!

网友:
对呀,要加工什么呢??

网友(2010-10-16):
这是加工什么是外园吗,如果是把它用尾座真接顶在三爪上车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楼主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是要加工一个80厚7的烧结板,
这个夹具明显是用平板料加工!
就向2楼所言,只能两平面顶紧后加工外圆!
但若加工平面的话,就得在加工好外圆后再加工平面,夹具可设计成中凹式并带有微量斜度用于锁紧工件,
把烧结板放入夹具中,配合在大0.02左右,底平面也可放入双面胶可轻微的粘住板材,
不过在设计时,在内部应设计成双层的(后面顶下),这样就方便取出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