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运动时颤抖---请教

楼主(2008-05-22):
装了一套新的液压站  ,工作中(空载和负载)油缸伸出时颤抖  收回时平稳 。 各位老大帮帮忙解决下。

网友:
油缸伸出时颤抖就是我们所说的油缸爬下,该问题的分析社区已经提到过好几次了,你可去查一下。

网友:
油缸爬行。

网友:
1,油缸上腔供油不足
2,下腔排油不畅
3,油泵自身变量
4,油缸活塞头是否有单边的可能。

网友:
我遇到国楼主的问题的,这个要看你的油缸如何安装
还有系统检查,你可以吧你的设备情况详细说明让大家来分析
就这样说大家之能简单地给你讲解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油站配置 油泵HGP-02A       减压阀BT-04      电磁阀DSG-02-3C6     油缸80*350   平行安装      将13个0.4的不锈钢管挤入比钢管小50DAO的铝合金孔内     现在150KG压力下挤不进去   晕死了

网友:
150KG压力下挤不进去 晕死了

若伸出时颤抖,应是有杆腔油口小了,出油不畅,或者在有杆腔回路中的节流阀流量调的太小,调大点试试。

网友:
150KG压力下挤不进去

150KG压力下挤不进去,可能和活塞密封件有关吧,是不是内泄严重?
系统有无抗衡阀?如果调节不当,一样会产生活塞杆伸出时爬行。

网友:
可能是有压力不够,

网友:
油缸中有气体

网友:
把原理图传上来,这样就可以分析拉,不然太模糊

网友(2009-05-07):
我现在使用油缸支撑一平台运动,升上时油缸平稳,下降快至极点时发生颤抖,约2-3秒,为何?请教专家。

网友:
同意,检查液压油位,是否泵存在吸空现象,检查液压油滤芯。
对管路中的空气进行排气处理,避免对油缸造成气蚀。爬行的可能性很多:活塞与内腔配合间隙;活塞杆与密封圈配合间隙;及活塞的磨损量;是否存在内泄;还有就是设计中挤出油口的比例不协调,造成进油多,出油少造成回油不畅,等等。

网友:
可能回油被节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