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塞规选用---请教

楼主(2008-05-22):
请教一个问题:
我公司加工M6*0.5的内螺纹,在电镀后出现通规止的现象,
在机加工是检具M6*.05-6H的塞规
(产品是铝材,螺纹是通的)。
谢谢!

网友:
晕。。。。。。。。。需要表面处理的螺纹是不能直接做到尺寸要求的,要缩径的,也就是镀前尺寸,好像是叫缩径螺栓,有标准可以查的,可以用螺纹千分尺测量中径。具体的标准号我忘记了

网友:
螺纹内部也要镀,是不是要保护?如果要镀就按2楼的

楼主:
整个产品都要电镀,我公司是生产通讯产品的以铝为主,我也调查过表面镀层厚度是合格的,
我想应该是牙中径有问题???

网友:
可以看看攻牙前开孔内径是否在公差内?或者攻牙的丝攻是否已经磨损?

楼主:
我查看过孔的小径在公差内,,丝锥换的新的也没用,

网友:
镀层是多大厚度?

铝合金电镀有难度

楼主:
不是铝合金
电镀厚度是~~~表面镀银.002----.004  /铜底.002---.004

网友:
参考
ISO 965-4 ISO general purpose metric screw threads - Tolerances - Part 4: Limits of sizes for hot-dip galvanized external screw threads to mate with internal screw threads tapped with tolerance position H or G after galvanizing

网友(2008-08-01):
當然有問題的啦,這樣做不出問題就怪了,
首先,在電鍍前加工時,這麼小的牙應該用的絲錐吧,絲錐選用時就不能對應6H的螺紋精度去選用絲錐。電鍍厚度0.002-0.004,絲錐要選中徑比H級大的,具體要大多少呢,到CAD里畫一下,表面增加0.002-0.004,看看中徑會變化多少,再根據這個數去選絲錐。這個各個品牌的絲錐代號不一樣,你要仔細去看他們的目錄了。
其次,鍍前牙規的選用,肯定不是選M5*0.5-6H,這是最終的要求,鍍前牙規要根據上面算的中徑變化量去選用。如果沒有對應的偏差等級就定做。
絲維也好,牙規也好,中徑哪怕差0.001,做出來的牙或判斷的結果都不一樣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