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产品螺纹要求是M6*0.5-6H,可在电镀后通规不进---请教

楼主(2008-05-22):
我公司加工的铝产品螺纹要求是M6*0.5-6H,可在电镀后通规不进,
是不是丝锥有问题还是检具有问题(检具是M6*0.5-6H电镀前的 )

请教,谢谢!

网友:
铝产品一般应该是电泳吧,那对精度没啥影响的.,应该从丝锥和变形方面找原因

网友:
1.選用加大精度的絲錐。
2.电鍍前用6G檢测,电鍍後用6H檢测。
3.確認檢具是否合格。

楼主:
丝锥用加大的???
是说螺纹中径加大吗???

网友:
一般絲錐是標準精度,但有一些是專為需要电鍍的零件,而開發的加大精度絲錐。加大的意思是说螺纹中径加大,以日本YAMAWA切削絲錐為例:螺距0.6mm以下,每大一级中径大0.015mm;螺距0.7mm以上,每大一级中径大0.02mm,按零件鍍層厚度而選擇相应加大级数的絲錐。

网友(2015-07-15):
有道理,值得一看,今后用得着

网友(2015-08-24):
三楼正解,如果有电镀 建议电镀前用6G标准,

网友:
事情都是一分为二,你也知道是要考虑刀具加工和检具问题。
  尺寸不对就是加大丝锥中径? 你以前是如何加工的, 更换了丝锥吗?以前合格吗?变化了什么?
     检具是否更换过?磕碰?生锈?
   没有确认问题根源前,不要盲目听网上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只有在现场的人多观察才知道关键根源是什么!
    祝早日改善!

网友:
一个规格的螺纹攻丝,如果需要电镀的话,专门有电镀前的加工尺寸及精度等级,这个已经有国家标准了。

网友:
或者做一些塑料之类的不导电的材质的螺钉,电镀前拧入,电镀后拧出。提供一个思路,没有接触过电镀。

网友:
铝合金产品我们做过很多,通讯件这种情况最多了。后处理有需要酸洗的 也有电镀的···   酸洗的有6H就够了  电镀的话,在电镀前用6G标准检查就OK,另外螺纹刀具的选用是根据检测标准来的,以前我们经常用OSG和YAMAWA的丝锥,两家丝锥的公差定义不一样。" V& F7 P1 X) E+ G. ^
OSG用OH1/1OH2/OH3  YAMAWA的忘记了,具体咨询刀具供应商吧,用户不是刀具研发中心,这些事情交给供应商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