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数控系统维修---讨论

楼主(2008-05-22):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生产于80--90年代的老型号的数控系统还在使用,这些系统现在也到故障的高发期。在外面修机的过程中碰到很型号的系统,如三菱的M30,M300,M50,M500等,发那科的也是很多。有很多像我这样进入这行才几年的新手连型号都叫不出,更不用说维修了。我想有我这种情况的人还有很多,那我们何不来一个大讨论,把每个人知道的都顶上来,大家一起学习呢?这样大家都能学习!
   请多多支持!!!!

楼主:
三菱M30,M50,M300,M320的参数锁都是在I/F诊断里"装置1001  模式设为M'即可打开

网友:
系统老了,精度不好的,直接报废,更换新的系统.一般产品用国产中挡系统
因为机床因素,不要换太好的

网友:
我最早用过FANUC 7M系统,比较落后,只能存23K程序,老丢参数,后来就报废了,但是机械部分可以利用,改装后还可以延续几年。

楼主:
但是很多用户的机床只是些小问题,没必要更换整个系统,就是几个参数或是某个保险等小故障,我们很多维修人员手头就是缺资料,如一些老板卡的功能,指示灯说明,等这方面的资料,哪能位专家手里头若有的话能否帖一些上来给我这个小虾米学习一二,

楼主:
现手头有一台三菱M320系统加工中心机,90年友嘉产的,现在出现主轴不能转故障,控制器没有任何报警,三轴能正常运行,查看PLC发现手动按主轴正转键时Y2D0有输出,但主轴就是没有起动,S指令也能进行手动设定,主轴驱动器(放大器)上的显示看不太明白,因没有资料,能否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