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螺纹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

楼主(2008-05-22):
孔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螺纹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
我刚工作不久,M30-3螺纹深45 钻孔深60 请问 在实际加工中钻孔深从基面到钻头的膀,那么绞螺深是从基面到丝锥的有效直径吗?(有效直径是指 s丝锥最大直径)那么实际绞孔的深度 要大于45.对不对?

网友:
楼主是说实际的攻丝深度吧?如果工艺要求深度是45,那么实际攻丝深度就是45。

网友:
补充:有效深度一般比攻丝深度小2个螺矩。

网友:
回复 楼主:

孔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螺纹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
孔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螺纹的有效深度怎么确定?
我刚工作不久,M30-3螺纹深45 钻孔深60 请问 在实际加工中钻孔深从基面到钻头的膀,那么绞螺深是从基面到丝锥的有效直径吗?(有效直径是指 s丝锥最大直径)那么实际绞孔的深度 要大于45.对不对?
M30-3螺纹深45=螺纹的有效深度,如要求不高可用螺杆旋入的实 际深度来测量。。。。。。。